这样的圆柱体积怎样计算

楼主(2018-02-02):
如图所示,水罐的直径为100cm,长度为200cm (厚度不计)

当水位的高位为40CM(或者随机)

怎样计算水罐里面的水体积?

例如水高度为:40CM  、 50CM  、70CM 时,怎样计算里面装了多少立方的水

网友A:
把下面那个图,就是盛水的那个半月形的面积算出来,然后再乘以圆柱体的长度是200厘米。计算过程当中,注意换单位换算。

网友B:
直接话三维,然后切,就可以知道体积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想要知道下面半圆的数学计算公式,你用扇形面积-三角形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那个图,就是盛水的那个半月形的面积算出来,然后再乘以圆柱体的长度是200厘米。计算过程当中,注意 ...

那超出下半圆什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话三维,然后切,就可以知道体积了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超出下半圆什么计算

超出下半圆呢,也是一样的计算方法,你把那个超出下半圆那个面积底面积算出来,然后再乘以圆柱体的长度。

网友C:
楼主的雕刻机做的怎么样了?大花猫怎么加不了人了,我最近有台雕刻机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雕刻机做的怎么样了?大花猫怎么加不了人了,我最近有台雕刻机要改。

我直接买了一台,你联系一下应给可以进的去

网友:
微分推导

网友:
做这样的辅助线

网友:
小学的题目?小学就各种计算阴影面积了吧。再说直接用三维软件画出来,又不会多复杂的图。测量体积质量什么的都出来了。

网友:
楼主明显是为寒假作业发愁。。。。。。

网友:
这个用软件算最方便,而且又准确。

网友:
cad画出来做面域自动算出面积,或者用微积分,不过我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