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齿的齿轮公法线测量跨齿数是多少?

楼主(2018-02-02):
今天作18齿的标准圆柱齿轮图,在机械手册中查,以该表格的黑体字为准,测量公法线的跨齿数为3。用迈迪工具一试,计算的报告为跨齿数2。后来我在百度文库中发现,确实有个表格是2。这是何缘故呢?机械手册及百度文库截屏如下:

网友:
你的18齿的齿轮的模数是多少?

网友:
黑体为推荐齿数

网友(点评):
两个都没毛病,手册里不也有2齿4.6803吗?只是麦迪选了基本公式的算法,手册多推荐了几组。

网友A:
直接计算,不要看推荐的,不准,我们都是直接计算的

网友:
对于20压力角的齿轮来说,跨测齿数为k=z/9+0.5,所以z=18时计算出来k=2.5应该选3个齿

网友:
博大精深

网友:
如果没有变位的话,跨2齿比较好。
如果有变位的话,跨3齿比较好。--指正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不要看推荐的,不准,我们都是直接计算的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