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料型离心机哪种推料板材料耐磨点

楼主(2018-02-02):
推料型离心机哪种推料板材料耐磨点,除了PTFE POM  还有别的么,求指点

网友:
金属材料可以选抗磨铸铁、耐磨合金也可以考虑。
非金属材料可以选陶瓷类的。

楼主:
但是陶瓷类的不是很脆的么 ,紧固下不就碎了么

网友:
陶瓷不会很脆,选煤设备上很常见,像离心机,旋流器组上都在用,不是螺丝紧的,使用专用胶粘的

网友(2018-11-27):
有离心机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