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尺寸外径82,内径63长度1263的904L管材谁有?

楼主(2018-02-03):
有没有适合这个工件的管材?

网友:
内径63这个壁厚和这个材料的少见。

网友A:
你要求的尺寸需要加工才能达到,标准管材没有你这个尺寸,除非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尺寸需要加工才能达到,标准管材没有你这个尺寸,除非定制。

毛坯半径要85以上,内径要60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毛坯半径要85以上,内径要60以下。

必须这样的!如果要加工,你对钢管的内外表面粗糙度也要提出要求。你这个对钢管公司来说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这样的!如果要加工,你对钢管的内外表面粗糙度也要提出要求。你这个对钢管公司来说很简单。

直接磨加工,关键管材要直,弯了就尴尬了。。。

网友:
这种非标订做得,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是没有得,建议不行得话用钣金折弯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