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攻丝还是刚性好,只有刚性实在不行了才用柔性,是这样吗?为什么这样说?

楼主(2018-02-03):
听说,攻丝还是刚性好,只有刚性实在不行了才用柔性,是这样吗?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
没明白你意思

网友:
你说的柔性指的是什么?材料太软?材料太软,攻丝后螺纹表面粗糙度很差。

网友:
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68665-1-1.html

网友:
刚性就是说攻丝的刀柄是刚性的没有自动调整间隙的,而柔性的是有调整间隙的一般的是带弹簧延轴线有弹性收缩功能的。

网友:
刚性攻丝对机床还有系统有要求,要同步。有攻丝速度快,深度准,主轴定位攻牙保证螺纹起始点一致等优点
一般因为机床系统或者精度等问题做不好刚性攻牙才会选择柔性攻牙,我接触过的有采用弹簧攻牙夹头还有扭力限制的攻牙夹头,就是类似于气动攻牙机上的保护夹头,攻牙阻力大了就打滑网站左下角有攻牙的小视频

网友(点评):
https://shop1382544020720.1688.com/?tbp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