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结构求助

楼主(2018-02-03):
如图一,三个选择的面同一安装面,需要等高,现在安装一般都需要加垫片调节高度。为了减少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是否可以把图二中的孔径放大0.5~1mm,在安装过程中调节高度?

补充内容 (2018-2-4 08:10):
解释一下,这个用在木工机械,做烂的行业,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了,用的导轨以及丝杆都是非常便宜的,机械加工方面也是差不多就行,一但要求高精度,老板就不同意了。我也是刚进这个行业,现在在做装配优化以及降本。

网友A:
那你是不是也要把丝杆螺母的沉头孔也弄弄大呢

网友(点评):
不需要,螺钉孔配作。

网友B:
现场都是这么做的,1个太少,最少5个,也可直接开豁口,螺钉孔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都是这么做的,1个太少,最少5个,也可直接开豁口,螺钉孔配作。

结构很紧凑,没办法这么做

网友(点评):
那就上面配个调整垫吧,到时候塞尺塞厚度,磨床配磨。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经典结构,说出来你的先加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不是也要把丝杆螺母的沉头孔也弄弄大呢

考虑过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都是这么做的,1个太少,最少5个,也可直接开豁口,螺钉孔配作。

那电机、减速机的定位圆也可以这么干吗?

网友(点评):
电机、减速机要止口定位,不推荐。

网友:
图二中的孔径放大0.5到1个mm,你如何做到做到调整高度?

网友:
理论上来说,该孔可以作为一个可调环节,依据六点定位原理,两个导购面已经限制了五个方向的自由度,所以该工件只是起到给移动部件一个驱动力的作用,只需保证连接可靠即可。
但是,如果丝杠安装过程中没有与进行打表测试,丝杠与导轨安装不平行,那样会造成憋劲的情况。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把这个孔做成定位孔,通过两端垫铜皮调整来保证滚珠丝杠与导轨的平行,这样电机才不会出现异响

网友(点评):
考验装配的技能,

网友:
为啥不能选择丝杆螺母为螺纹孔的,固定块为槽孔呢?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吗?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C:
这样的帖子每几个月都会出现一次,为啥垂直方向要求这么高精度呢,而这个精度没半点用处的

网友:
给你参考

正在使用中的结构

正在使用中的结构

网友:
楼上的图很好,其实可以在侧边开两个腰孔,

网友:
现公司是做电路板加工设备的。这种工况常见,不过对应的零件都是有缺口,方便后续安装的。反正楼主所说的圆孔从来都是比丝杠螺母直径大1毫米,然后该中心孔到最上面的孔边距给个±0.05或±0.1公差就好,毕竟四个螺钉孔单边裕量是足够的。如10楼所言,这个方向上确实不需要太高精度

网友:
肯定不行的!精密丝杠得螺母固定块一般都只做大几丝;你这个如果有高度差,我们常用得做法是在导轨下面做垫板,调平。

网友:
我很久以前设计过一个电磁吊,电磁铁的间距可调,用的是丝杠螺母机构。因为吊具的横梁会变形,所以把螺母设计成浮动的。

网友:
我们做直线模组,这个孔一般做大成壁空孔,方便调整。不做大没法装,因为导轨和滑块的高度一般相差不小,精度高的设备会要求供应商磨滑块,比如双导轨四滑块会要求供应商上磨床加工到四个滑块等高

网友:
此类部件,用双滑轨已经实现定位,如果再将丝杆固定到一起,一旦安装精度不够很容易出现卡死等状况,最好办法是只限制丝杆与滑轨平行方向的自由度,Z方向和与滑轨垂直方向的自由度不限制。就是说在两个滑块连接板的中间打一个槽子,然后用类似键配合类的机构实现丝杆螺母与滑块连接板之间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帖子每几个月都会出现一次,为啥垂直方向要求这么高精度呢,而这个精度没半点用处的

正解!

网友:
就这样的才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