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着色检查使用印泥(墨水状)是否合适,为什么?

楼主(2018-02-03):
请教:着色检查使用印泥(墨水状)是否合适,为什么?

网友A:
一般是红丹粉,也有推荐普鲁士蓝的,印泥还是头回见到用的,具体看现场效果吧,现场效果好就用。
还有你是检查什么?啮合,结合,还是缺陷?

网友(点评):
大侠,“着色检查”的专业名字是什么,在百度输入“着色检查”,出的内容不是想要的,

网友:
印泥可以用,不过干了要得添加煤油。,

网友:
应该用红丹粉,像2楼说的,如果用印泥最后不好清洗,3楼说要加煤油,不知道煤油能不能清洗掉,没有试过。如果想用印泥,你最好先做个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红丹粉,也有推荐普鲁士蓝的,印泥还是头回见到用的,具体看现场效果吧,现场效果好就用。
还有你是 ...

类似于顶尖孔,主要检查角度,综合圆度和粗糙度

网友(点评):
那印泥不好用。

网友:
印泥有红丹粉得效果,但是不如它好。

网友(2018-06-24):
红丹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