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的防锈采用刷防锈油加底漆还是发黑?

楼主(2018-02-03):
是不是小尺寸零件采用发黑,大尺寸的采用刷防锈油加底漆?

网友A:
生锈与环境湿度及温度关系很大。发黑处理是在机械零件的表面形成一种极薄的保护膜,防锈的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重要零件和尺寸比较大的零件不采用发黑处理。而螺栓,螺母,法兰,端盖之类的零件采用发黑处理用。

网友:
一般看需要环境,防锈时间还有客户要求,一般要根据客户要求做防锈

网友B:
要么防锈油,要么底漆,不可以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防锈油,要么底漆,不可以同时用,

说错了,不是底漆,是面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锈与环境湿度及温度关系很大。发黑处理是在机械零件的表面形成一种极薄的保护膜,防锈的能力有限。一般情 ...

谢谢,请问重要零件该如何防锈

网友:
刷仿锈油漆前表面处理不干净也会这样吧

网友:
重要零件在什么部位呢?
在设备内部,可以采用镀锌,镀镍,发黑...其他表面处理。
外表部位,除装配精密装配部位,其余部位可以采用喷塑,喷漆。因为喷涂后要进行加热烘烤,所以喷涂部位相对非常牢固(有检验标准)。防锈能力也很强。

网友(点评):
另外喷漆,有液体漆和粉末漆。液体漆(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做底气+面漆,比仅做一层面漆防锈要过要好很多。

网友(点评):
底漆+面漆。

网友:
我们正规设计一般表面都是电镀蓝白锌得,即美观,也能达到防锈效果。

网友:
零件表面不止跟防锈有关,跟外观,耐磨也有一定关系,除了楼主说的,还有镀锌、镀镍和镀铬等,镀锌用的比较多的是蓝白锌和黑锌,要求耐磨的镀硬铬,铝制品一般是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底漆,是面漆。

你还是学学表面工程吧,,,说不到一块。

网友:
主要看环境,镀锌更好用,不过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