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GFP55HT和954分别是指什么材料

楼主(2018-02-03):
请问代号GFP55HT和代号954分别是指什么材料,网上没找到相关材料的介绍,敢问哪位大侠了解,希望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哪个地方用到的?没见过这种代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用到的?没见过这种代号

对呀,完全查不到这种牌号得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完全查不到这种牌号得材料

这是不是哪个企业为了保密重要零件而用物料代码代替材质,我们以前就这么干过,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哪个企业为了保密重要零件而用物料代码代替材质,我们以前就这么干过,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成 ...

好吧,那更查不到了

网友:
楼主,这是图纸上的吗?提供一下图纸,用途,能推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