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柔性攻丝保护丝锥不折断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2-03):
听说,“在攻丝过程中,如果丝锥不锋利了,或者其它原因一旦攻不动,柔性攻丝能起到保护丝锥不折断的作用”,是这样吗?为什么?

网友:
过刚易折 善柔不败

网友:
丝锥不锋利,就会导致攻丝需要的扭矩增大,柔性攻丝的主要保护是一个定扭矩的装置,这个装置调整好了只能提供正常攻丝的扭矩,一旦扭矩增大就会打滑,起到保护丝锥和零件的作用

网友:
丝锥使用一段时间,或者螺纹孔口部有毛刺了就应该更换。柔性攻丝用过,不太理想,速度快了保护装置不稳定。如果对效率没要求小批量生产可以试试

网友:
柔性攻丝吧,这个必须要有专用刀柄,上面有可拆卸的浮动夹头(夹丝锥),这个夹头是浮动的,在攻丝过程中一旦丝锥攻不动螺纹(主要情况为丝锥刃口磨损严重)时会自动反转退出来(当然螺纹深度也不会够),起到保护丝锥不折断的作用,多用于批量产品加工。

网友(点评):
“会自动反转退出来”仅仅靠浮动夹头自身来实现吗?不用机床配合?

网友:
和普通攻丝的差别就是刀柄的差别是吗,丝锥没差别吧?

网友(点评):
用CNC攻牙最好选用螺旋刃的丝锥,价格稍贵一点但是排屑顺畅

网友:
就是扭矩扳手的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