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21)—丝杠进给结构

楼主(2018-02-09):
    论坛看到的丝杠进给机构,要求保证三个蓝面共面,这无论对单个零件的关联尺寸机加精度还是现场装配的要求都太高。
    单说两个线轨装配后能否保证共面,在高精设备装配时都是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依靠机加保证其次是装配的修调。

    实际设计中,我们尽量要求丝杠螺母副一般只是起到轴向的传动作用;定位、导向由导轨来完成,所以装配时丝杠副会作为最后的开环,必然由于误差的累计,存在最后的调整。
    一般的结构如下,

    一、螺母副固定在过渡板上,滑板开放结构,过渡板与滑板根据实际装配高度配作孔。

    二、如果结构限制无法端面固定,可以按以下方案过渡板起台倒斜面,滑板开方孔,楔块固定,这种结构好装配,但对机加也是有一定要求。

    三,同上,只是滑板与过渡板通过台阶圆柱销连接,机加要求低,装配简单。

    无论哪种结构,其本质都是依据丝杠副只起到传动作用,导向及经向负载由导轨完成,这就是此处结构设计的精髓。

最后:
加上我之前关于丝杠螺母传动方式的一帖:http://www.cmiw.cn/thread-472352-1-1.html

及电机、减速器计算选型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8520-1-1.html

以后有机会再增加上关于丝杠进给这块的两端支撑轴承的布置与选择,丝杠进给这块基本就全了。

网友A:
蚂蚁大侠这几幅图好像专门为这个帖子画的,真费心思了

网友(点评):
现成的东西不好拿出来!

网友:
歪个楼,大侠别打我,哈哈
楼主写的帖子非常接地气,对很多机械入门者大有裨益
这个系列可以媲美鬼魅道长的《看我72例——甲乙丙丁的机械讨论》
当然不同人的帖子侧重点不一样

对于丝杆科普,我觉得鬼魅道长那几篇实例更加深入 @鬼魅道长
而对于伺服惯量的启发,我觉得淡然那一篇可能更加引人深思 @淡然 附上淡然那个链接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网友(点评):
楼主所写多为现场点滴,多来自现场,所以与大侠们的相比少了系统和全面。

网友(点评):
真费心思了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大侠讲的很到位,经典。
实际中,我注意到,装在滑板上的螺母座,和丝杠的螺母,是大间隙配合,例如20的丝杠,螺母座和螺母的间隙有0.4,
这也是一个保证措施吧。
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创新下,来个类似与气缸的浮动接头式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蚂蚁大侠这几幅图好像专门为这个帖子画的,真费心思了

果然 楼主是用了 很大的心思,辛苦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很常见的一机构但又很多人会犯错

网友:
前阵子去客户车间看见一厂家的升降架,人家号称生产了十年的成熟产品,升降定位精度就半厘米的要求,却槽钢架子,四根导轨,两根丝杠,配焊,我跟我同事就笑,这是艺高人胆大呢还是无知者无畏呢,搞不懂。结果后来的消息是直径30mm的丝杠活生生被别断了

网友:
我设计的话通常是浮动连接

网友(2018-03-16):
简单易懂

网友(2018-05-09):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