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才能实现滑块上升下降

楼主(2018-02-03):
两个三角滑块叠放在一起  怎么设计可以是滑块上升下降

网友:
没看懂问题

楼主:
就是两个三角块那样叠在一起  一个螺杆 一个摇杆  通过摇动摇杆使滑块上升或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个三角块那样叠在一起  一个螺杆 一个摇杆  通过摇动摇杆使滑块上升或下降

两个滑块一起动吗,滑块当做螺母上下动?

网友:
限制上面那个滑块左右运动就行,一般角度75度左右,要想效果好,用凸轮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滑块一起动吗,滑块当做螺母上下动?

最终的效果和这个类似 旋转螺杆滑块上升  只是这个我不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的效果和这个类似 旋转螺杆滑块上升  只是这个我不知怎么搞

大概了解,你的意思是下滑块被丝杆顶着左右移动,上滑块和下滑快沿斜面相互一定,最终上滑块只做上下位移是吗?
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要限制上滑块的活动,让它只能上下移动(方式多种多样)。这机构就类似凸轮顶升机构嘛。
b4e726abb6bb1d2b2f9c28534f177d5b_BKIKDWBAB5QLh8tpVgc90LwEIsQo

网友:
楼主,我整理一下你的意图,你看对吗?

螺母3和阻止挡板5固定,拧丝杆2,丝杆带动下楔块4往前移动,随着下楔块4向移动,上楔块6上移,挡板7也是固定的吗?挡板7和下楔块4是什么关系?

网友:
哈哈这不就是机床垫铁吗,原理一样的

网友:
升降机构建议选用丝杠升级机,负载重也能轻松升降;而且位置也容易控制;你这种三角滑块理论上可行,实际做出来效果极差,之前我就尝试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