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驱动角介绍

楼主(2018-02-03):
    凸轮分割器,也叫间歇分割器,分度器,一直纯机械的部件,具有高负载,定位精度高,运行效率高等特点,作为自动化设备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自动化多工位转盘式场合,比如自动化组装机,焊接设备,冲压铆接,包装,喷涂等等.

凸轮分割器根据工位数和转盘直径大小,负载,转速等来选择型号,三福士小编今天重点说下凸轮分割器驱动角的选择,分割器常用的驱动角有90度,120度 .150度.180度.210度.240度.270度.300度等,根据设备不同的动停比来选择.
  举例:180度,表示驱动角是180度,静止角是180度,它们的总和是360度。180度:180度等于1:1,比如8工位工位1旋转到工位2旋转时间是1秒,选180度驱动角,由于动停比是1:1,那停止时间也是1秒,转动1秒停止1秒,如果转动时间是2秒,那停止时间也是2秒. 如果选120度驱动角,120动停比是1:2,如果旋转时间1秒那停止时间是2秒.
  不过在自动化转盘设备中一般设备停止时间都比较长,比如一台设备8工位,要求工位1旋转到工位2旋转时间是1秒,停止时间是8秒,或者10秒等,停止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因为不管选哪个驱动角停止时间都不可能停8秒,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是控制电机,在停止分割器位置的时候(静止角)断电让电机停下来,这种一般选择比较大的驱动角,比如270度,因为驱动角越大运行越平稳。驱动角是270度,那停止角就是90度,动停比是3:1,比如:要求在工位1旋转到工位2旋转时间是1秒,停止时间是8秒,选择270度驱动角旋转时间1秒  停止时间0.33秒,在停止角也是就停0.33秒的时间内控制电机断电,停8秒的时间,等设备加工完成后给电机供电,这样循环使用。目前市场上8成的设备都这样使用.
  很多第一次使用分割器的朋友或着会问,如何保证让电机断电的时候是停在停止角呢?这个需要了解下分割器的使用和结构原理,简单的说,凸轮分割器是一纯机械性的结构,由电机带动,其工作原理是电机带动分割器的入力轴旋转一圈,分割器完成一次分度,比如8工位,电机带动分割器入力轴旋转一圈,转盘旋转8分之一工位,也就是旋转一个工位。电机带动分割器入力轴旋转到分割器驱动角时转盘分度,转到停止角时转盘静止.为了更好的找到停止位置让电机能在停止角停下来,可以在分割器另一边轴上面固定个信号感应片,配合关电开关来工作.

网友:
楼主是北仑,鄞州?

网友(点评):
您好我在苏州这边

网友(点评):
呵呵,搞错了,以为你是我之前接触过的供应商

网友:
想在此收集一些机械相关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产品信息的零部件供应商的信息,以方便以后使用。希望有了解的朋友们可以介绍一些。主要介绍方面可以从 质量、价格、特点、等       电机(普通电机、私服电机、不进电机)、减速机、导轨滑块、齿轮齿条、丝杆、直线模组、DD马达、凸轮分割器、气缸及各种气动元件(电磁阀、真空吸盘、真空发生器等)、各种配件如风琴罩、拖链等、常用传感器如行程开关、机械加工供应商、钣金加工等。
要不留个信息

网友A:
我入行不久,对电机还不太了解,有几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下,如有空还请大神不吝赐教,先行感谢!
问题主要是对分割器电机的选择和控制上:
问题一:带刹车调速电机+减速器+分割器,百度百科上说直流刹车电机最快刹车时间0.6s,发热较快易烧毁电机;交流刹车电机刹车时间0.2s,经久耐用。我的问题是,这种控制方式下,电机频繁起停,电机、刹车片的寿命和发热怎么样?另外,交流的刹车时间0.2s,跟贴中举例的停止时间0.33s相比,所留余量好像并不大。
问题二:调速电机+变频器+减速机+分割器,这种方式相当于用变频器替换了刹车片,不知是否还需要调速器?与上一种方式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哪种更主流些?
问题三:调速电机+电磁离合+减速机+分割器,这种方式怎么样,启动会不会不平稳?有一次我这边的供应商配的电机上既有刹车又有离合,这种配法是不是会有些重叠还是另有考虑?
问题四:除了上述三种,外加步进电机+分割器的方式外,还有没有其它方式?
问题五:我看谭子的样本上还要在减速机的电机侧加装扭力限制器,这个有必要吗?所能防止的风险如果发生会引起什么后果?
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入行不久,对电机还不太了解,有几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下,如有空还请大神不吝赐教,先行感谢!
问题主要是 ...

您好,以下建议仅供参考,欢迎大神指点,1,刹车电机如果在1秒以下频繁启停刹车启停太过频繁,我们一般建议采用电磁刹车离合器。因为一般的电机很容易出现刹车频繁启停烧掉电机的情况,电机也刹车片容易过热。
         2.正常使用变频器可以不需要调速器,甚至电机不需要带刹车,采用三相电机.

        3.电机加减速机加分割器加电磁刹车离合器组合,对于一起频繁启停的电机比较好,而且由于电机是一直旋转的,只是刹车离合器通断,可以瞬间启动分割器,效率先对普通刹车电机要快.

       4.分割器先对驱动的电机有很多,调速电机,三相异步电机,伺服,步进,直联的有中空直角电机,RVJ减速机到涡轮蜗杆电机等。

       5.扭力限制器对于一些容易卡料的设备先对效果比较好,比如一些特定的设备转盘上的物流容易卡住转盘,这个时候扭力器打滑,可以起到保护分割器的作用,针对一般设备不用关系也不大.

网友(点评):
配了刹车离合器,电机就不需要刹车了.确实重合了

网友B:
电机带动分割器入力轴旋转到分割器驱动角时转盘分度,转到停止角时转盘静止.为了更好的找到停止位置让电机能在停止角停下来,可以在分割器另一边轴上面固定个信号感应片,配合关电开关来工作.

请问楼主,这个临界点很难找到。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我们也折腾好久,请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动分割器入力轴旋转到分割器驱动角时转盘分度,转到停止角时转盘静止.为了更好的找到停止位置让电机 ...

其实这个位置比较好找,你可以通过看分割器入力轴的键槽,转动分割器入力轴,当入力轴键槽对着铭牌方向,入力轴的键槽和出力轴水平。(分割器供应商一般都会在分割器上贴个铭牌,上面有型号,),如果是90度驱动角,那这个位置上45度,下45度都是停止位,这个位置转动入力轴,出力轴是不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位置比较好找,你可以通过看分割器入力轴的键槽,转动分割器入力轴,当入力轴键槽对着铭牌方向, ...

好的,感谢!

网友(2020-04-01):
你好请问一下它这个输入转速是自己确定的还是有什么公式确定的?我看了一下百度有的是60除以动的时间,有的是60除以动的时间再乘上驱动角除以360  哪个才是正确的的?

网友(2020-06-27):
跟老师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