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着色法检查时,接触面积是指有色的面积还是指无色的面积,为什么?

楼主(2018-02-03):
我们这要求用着色法检查顶尖孔质量,可是就没有人会做,照猫画虎做了也没有人能解释是否满足接触面度≥75%的要求,每次检查都是看到通红一片,然后说了句“行!”,

有两个困惑的问题:
1.着色检查,红丹粉是涂在量规上还是工件上?为什么?
2.接触面积≥75%,是指有色的面积(有红丹粉)还是指无色的面积(无红丹粉)占总接触面积的比例?为什么?

注:希望大侠们能上传下用着色法检查接触面积的照片(检查啥的都行),并希望能顺带解释下怎么判断接触面积是否合格的,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吗?

网友(点评):
齿轮是一个着色一个不着色,咬合后看未着色的那个齿面的上色面积及上色分布情况。

网友(点评):
齿轮的话75%的面积,连片在中间部位算好的。

网友(点评):
感谢“未来第一站”大侠,回复的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点评):
图片中的齿轮红丹粉涂的太厚了!

网友:
曾今用过纸铜片检查齿轮间的啮合情况

网友(点评):
那是检查间隙吧

网友(点评):
是检查侧隙,一般用铅丝,

网友(点评):
铜片少见。

网友(点评):
的确最常用的是压铅丝法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篇论文,其中讲到如何进行锥面的着色,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发到邮箱?diamond.1***@163.com

网友(点评):
你的邮箱看不全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是下吧,

网友:
红丹粉也常用在模具配模时,在凸凹模上涂匀,然后两者接触,通过观察红丹得颜色程度判断那里有间隙,哪里有过盈。

网友A:
着色法原理上挺简单的,由红丹粉是否被蹭没了,判断高低点

网友:
1、红丹粉是涂在量规上还是工件上?这个应该没有具体的规定,一般情况是已知(基准件)配未知的(待检件)或者通常拿公配母!

2、接触面积是指有色的面积占总接触面积的比例,涂抹不能太厚、要均匀,从而判断相应两者的关系。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没分了,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点评):
公配母的意思是轴配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色法原理上挺简单的,由红丹粉是否被蹭没了,判断高低点

我们这没有人会,而且网上查阅资料,感觉像矛盾似的,有两个核心问题希望大侠能帮忙回答下,

1.着色检查,红丹粉是涂在量规上还是工件上?为什么?
2.接触面积≥75%,是指有色的面积(有红丹粉)还是指无色的面积(无红丹粉)占总接触面积的比例?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没有人会,而且网上查阅资料,感觉像矛盾似的,有两个核心问题希望大侠能帮忙回答下,

1.着色检 ...

曾经金工实习研磨的时候接触过一次;用粉涂在研磨工件表面,然后拿量规(我记得是很光滑的铁块)均匀涂抹后,观察工件表面着色情况,然后研磨;最后的话,应该是着色和未着色均匀分布。就算可以了。

时间有点久远,如果错了,恳请大侠指正。以便学习。

网友:
涂在工件表面,着色率指的是散点的均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色法原理上挺简单的,由红丹粉是否被蹭没了,判断高低点

从网上资料看,有时看带色的面积,有时看无色的面积,有点迷糊,

楼主:
问:1:齿轮的接触斑点用红丹粉怎么检测
答1:将测量的齿轮齿面上均匀涂上红丹粉后,放在齿轮啮合仪上对啮一周,观察被啮合的齿面无红丹粉的面积(斑点面积)占齿面的百分比。如7级精度的齿轮的接触斑点按高度方向不小于45%。

是“无红丹粉的面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资料看,有时看带色的面积,有时看无色的面积,有点迷糊,

红丹粉散点均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