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时间才是成产一台高精密的机床的保证

楼主(2018-02-03):
         精密机床的床身加工好了后,是不能急着用的,要在室外拿油布包好放几年,释放应力(现在用的少了,基本上都是用人工时效的,节约时间,增加效率)。这是为了防止机床装配调平好后,底座再发生形变。现在一般超精密磨床和机床的底座都采用大理石,因为大理石消除振动的性能比较好,热变形也比钢结构小。
       精密机床一般都装配在一个恒温罩或者是恒温厂房内,如果是超精密机床,这个恒温房一般还要精确控制室内温度,不仅要做到冬暖夏凉,也要考虑到快速排出机床运行加工时的产热,尽可能把热形变控制在最小。
       零件加工方面,说最好的机床都是手工做的实在不靠谱,牛逼的师傅能做出0级精度平板平面,也就是说把课桌大小的一块平面的平面度公差控制在7微米,大概头发丝的百分之一粗细那么个波动,但是再精密些的平面,大师傅就比不过巨额的资金购买的机床了。

         超精密数控机床的精度其实很高的,你去看下机床展就会有体会,做激光板材切割的机床,看着他明明跑的快到能把人撞死的导轨,就神奇的能在一个毫米之内停下来,-。-,还有工件转台和刀头上连根0.5mm自动笔芯,绕的速度快到你看都看不清。。。现代机械真的已经大大超越老师傅了,这没什么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不是机器超越了人,是人超越了人,是把老师傅的能力提炼出来的人超越了老师傅而已。

       其实作为一台机床,假设他的加工精度在万分之一毫米级别的情况下,那机床的零件本身的误差是要控制在十万分之一毫米的,最后在装配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由装配工人调试装配好;这个过程很漫长,可能在一个零件上就要拆装几十遍,装完检测,不合格再返工,再检测,再返工,直至最后检测通过,再进行下一步零件的安装;尤其是机床导轨的安装,这个最烦人,需要用到的检测工具就一大堆,但是检测完毕,发现问题以后能处理的其实就是一把铲刀和红色油泥慢慢修正导轨接触面的误差。
      另外,高精度机床只是相对性,零件加工误差是一个方面,装配误差也是一个方面;打一个比方,普通车床生产零件如果要加工到数控车床的精度,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需要一个经验老到的技师和一个漫长的机床调整过程;但是在时间和效率方面,普车就远远落后于数控机床了。

所以,时间和技术人员的支持才可以使一个只能加工万分之一精度机床工厂,生产出十万分之一精度的机床。

网友A:
确实如此,一般设备其稳定性得优劣最明显得就是在精度上得体现;而且编程人得技术水平也会有关系。

网友B:
床身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一般设备其稳定性得优劣最明显得就是在精度上得体现;而且编程人得技术水平也会有关系。

精度再高的机床,没有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也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身时效…

现在用的少了,订单都着急发货,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做自然时效

网友C:
我感觉使用过程对精度也会有影响,比如设计吃刀量最大2mm,实际使用中经常吃刀量5mm或更多,或者发生一次撞刀事故,都会对精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D:
确实有些设备底座使用大理石了,比起铸造床体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使用过程对精度也会有影响,比如设计吃刀量最大2mm,实际使用中经常吃刀量5mm或更多,或者发生一次撞 ...

机床撞机的话,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除非大批量换零件,不然精度是没法和新机床相比的,所以,一定要找技术好的员工,否则撞一次机真的不够省的那些人工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些设备底座使用大理石了,比起铸造床体性价比怎么样?

那是好的很啊,大理石床车和铸造床身生产出来的机床不是一个档次和精度的,大理石床身加工精密零件,最好断削切削都不要,要的就是那最后一刀的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