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接,简单点怎么搞

楼主(2018-02-03):
在弄个铰接,低价值产品,就是一个U型件与矩管的铰接,可以转动。精度无任何要求,只要是防止矩管与U型的脱离造成丢失。
随手画个草图

我想着有这么几个办法:
1、销轴,可以用开口销或者卡簧
2、铆接。
3、螺栓。这里螺栓不能拧紧,所以螺母可能会掉。重点要保证螺母不能丢。可以加开口销、使用自锁螺母、破坏螺纹、加焊点。或者使用光杆较长的螺栓,双螺母拧到头

估么一下,感觉要不就是贵,像销轴加卡簧;要不就不知道可行不,比如双螺母;要不就有 隐患,开口销俺们的工人别指望能打好,肯定会划手;要不就太土,上去焊一下我感觉丑

不知道各位大神还有啥简单便宜的好办法

网友:
销轴加卡簧不贵吧,也简单

网友:
开口销和卡簧确实挺常见的

网友:
1、穿销轴,销轴另一端钻孔,孔中穿开口销;
2、用螺栓和螺母。螺栓和矩形之间为间隙孔,螺母用带孔螺母,螺母拧上之后用细铁丝花穿,防止螺母松脱。

网友:
强度不高的话,拿管当轴,两头敲扁

网友:
销轴开口销最简单直接了。

网友A:
螺丝其实也行,螺母用圆头的那种,可以锁紧,但又不会卡死,又不会松

网友:
不考虑拆卸的话,用比U型件稍长的轴或者管穿好,然后点焊一下两边,就可以了吧;

不知道这样成本怎样

网友:
一个螺丝加一个螺母,一索不就好了,既然没啥要求的话

网友:
米思米有很多铰链销可供选择,各式各样得都有,可根据装配需求选用。

网友:
如果负载不高,两侧均有铆钉铆接(中间加一个塑料片,铆好后将塑料垫去除),经济实惠

网友:
销轴双螺母

网友B:
轴加卡簧,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直接一个螺丝加个防松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加卡簧,没出过问题。

看安装空间,我设计的那个产品没有空间安装螺母。

网友:
GB—T 884+GB——T70.3+开口销

网友:
销轴加卡簧贵吗?大批量一点都不会,不比你螺丝+两螺母贵多少。。可能更便宜,毕竟材料也就那么多。卡簧或者开口销也很便宜。要不就买条长点的销钉,传过去以后用锤把销钉头打扁,或者用东西压扁,这估计是最便宜的。

网友:
正好刚做了个,用了一根两端内螺纹的轴,加了两个大直径的挡片螺栓拧上就行

网友:
米思米看看,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其实也行,螺母用圆头的那种,可以锁紧,但又不会卡死,又不会松

准确的说是圆螺母+止动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