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雪能把屋顶压塌?

楼主(2018-02-04):
刚刚落下来的雪
就算捏一把抓在手里
也是很轻很轻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看起来很轻很轻的雪
有时候可以压垮雨棚甚至房顶呢?
这看似像一个日常生活问题,其实它是一个物理计算文件,而且涉及设计思维,以下就由本人慢慢道来:
雪的重量可以用降水量进行换算
一般来说
1毫米的降水
北方等于8-10毫米的积雪深度
南方等于6-8毫米的积雪深度
南北方不一样是因为雪里面的含水量不一样

质量=密度*体积
水的密度是1000kg/m3
也就是1立方米的水重量是1000公斤
所以在北方
1平方米的面积上8-10毫米积雪大概是1公斤
在南方
1平方米面积上6-8毫米的积雪大概是1公斤

那么如果是100平方米的面积上
以北方为例
8-10毫米积雪重量是100公斤
如果一个房顶上
积雪厚度为一尺(333毫米)
那么整个屋顶承受的重量大约为3-5吨
所以
看起来雪很轻
但如果是大面积很深的积雪
那么重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是一些简易的车棚
承重能力比较一般
那么确实有可能会被积雪压塌

网友A:
你这个换算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换算真是。。。

是不是感觉有点。。。其实就是这个理儿哈

网友:
不错,很好的初中物理普及,楼主是给孩子做期末考试辅导吧。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北方的大型钢结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大型设计都要进行雪载计算。

网友:
风抗和雪抗是建筑设计必须做的计算

网友(点评):
是的 风抗比较常见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是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啊,哈哈

网友(点评):
当然是一斤铁重了,棉花体积大,浮力大

网友(点评):
哈哈,可是测重一般是用重力来测算的,实际已经减去浮力了,你总不可能用真空加速度测质量吧

网友(点评):
你的胡子和头发一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是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啊,哈哈

这个问题得加约束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啥?是问为啥雪能压塌车棚为啥雨不能?还是为啥这么点雪就压塌了?

你的计算没错,但是问题有点。。。

能被10cm积雪压塌的房顶,同样会被10mm的水压塌,关键在于雨是会流走的,排水不畅的房顶被大暴雨压塌屋顶也是很多的。

网友(点评):
是的,其实水是可以流走的,按单位时间最大降雨量计算。而雪可以寄存,就这么个理,跟水混在一起计算,绕的远了去了,我先出去玩会儿雪,雪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是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啊,哈哈

都说了是一斤盒一斤比了,当然一样重,只是现实你放一起看体积完全不一样

网友:
估计主要原因是设计标准的问题,北方的房子设计肯定要考虑积雪的原因,南方一般很少下雪,积雪方面的考虑肯定会较少,导致房顶称重的能力在设计时就出现比较大的差别,一旦遇到较大积雪,南方的房子从一开始就不行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没有意思吧

网友:
那为什么北方的房子一般都是平顶的呢?

网友:
旅游走遍大江南北,仔细观察庙宇楼阁,屋脊瓦片煞是好看。南飞檐,北瓦当,并非随意来设计,北承雪,南泻水,减轻负担最重要。
君不见北欧教堂塔尖尖,冰雪休想留一片。

网友(点评):
说的好,因地制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是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啊,哈哈

我只是调侃下。其实就是想表达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
灌水、灌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