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中S1和S2是什么液压元件?

楼主(2018-02-03):
液压原理图中S1和S2是什么液压元件?

网友:
我推测是某种传感器。

网友:
一个是泄露管,另一个是吸油管

网友:
是不是预留的工艺孔,表示通断的

网友:
我认为四楼说的有道理,但是有时候工艺孔会画圆的,用X号表示断开.

网友:
会不会表示阀门,空心的表示常开,实心的表示常闭

网友:
s1和s2会不会是继电器的符号?表示相反功能

网友:
S1、S2应是高压焊接直通,一个黑一个白代表一个在用,一个没用了。这图应该是老图,并且原系统被改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