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中心距可以做到100mm吗

楼主(2018-02-04):
有没前辈指导一下这么短距离用什么传动

网友:
这么短的距离适合用齿轮传动。

网友:
齿轮传动比较好

网友:
同步带的长度可以定制的,不知道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A:
看一下录像机,录音机就知道短的中心距有多少了,100是很普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录像机,录音机就知道短的中心距有多少了,100是很普通的

应该有微型同步带,但不知道楼主说的同步带在什么地方用。

网友:
这个要看是多少模数的同步带轮,以圆弧齿为例,5M的最小齿数为22齿,同步带圆弧直径35,其实也可以做的。

网友:
可用空间、转速比、受力情况这些都不清楚,怎么出主意?

MXL、XL、3M,100mm轴距,还算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微型同步带,但不知道楼主说的同步带在什么地方用。

用在两条倍速链间过渡,承重小于1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