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PLC选型和学习书籍推荐

楼主(2018-02-04):
先声明是菜鸟。请教各位前辈简单的食品机械,几个动作。要用简单的PLC,也就十几个点的输入输出,选型哪一种?三菱的低端系列?自学的话网上买什么书合适?谢谢。

网友:
现在PLC品牌很多,西门子PLC用的比较普遍,价格相对也高。不同品牌的PLC系统的编程方法也不同。我用过西门子PLC系统,给你推荐几个,S7-200,S7-300,Wincc(组态软件),Profibu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等。S7-200用于控制系统点数比较少的系统,一个控制模块会带1-2个模拟量,剩下都是数字量。

网友:
去三菱电机自动化官网注册 下载样本 看看可以了...

网友:
把机械设计手册再研究研究吧,干好本职工作吧

网友A:
大学课本学的是三菱的PLC,比较具有代表性。

刚好有收藏,供下载,7*24H有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mvYrcL 密码:51zk

网友:
要看对书,学plc,可自行进修,起初直接在PC上就可模拟了,后期网上买一台二手得PLC,自己动手调试。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学课本学的是三菱的PLC,比较具有代表性。

刚好有收藏,供下载,7*24H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