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流量会因为管路长而损失吗

楼主(2018-02-04):
大神们,空压机排出的压缩空气经过一定长度的管路之后,流量会有损失吗?

网友:
没有流量损失,除非管路接头密封不严,有泄漏的地方才有流量损失。

但是,一定有压力损失,只是管路的压力损失小一些,如果管路当中有弯头,阀门,拐弯比较多,尤其是直角弯头的时候,这个压力损失就比较大。压力损失有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压力损失我知道肯定有,也能计算,但压力如果都损失掉了,还会有流量吗?

网友A:
没有压力或者叫压差,流体就不流动了。流量的定义是:单位时间里通过某一截面积的流体的体积。所以,如果压力全部损失掉,流体都不流动了,流量从何谈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压力或者叫压差,流体就不流动了。流量的定义是:单位时间里通过某一截面积的流体的体积。所以,如果压 ...

非常感谢

网友:
长管路肯定是对气体流量有损耗得,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截面积一定的情况 下。压力损失,流量必定也会有损失

网友(点评):
是这么回事。

楼主:
。。。。到底有没有损失,我有点蒙圈了。

网友:
流量小,没多大影响,如果大流量,管道长会损失压力,造成流量也会下降,主要是管壁和空气摩擦产生的阻力。

网友:
流体因压差而流动,流体因流动而有压力损失,好好理解吧,自己多看看书,甭听二楼那种人胡说。

网友(点评):
哈哈哈,到处都能看到我如此受你关注,万分荣幸!路遇疯狗咬人,太正常不过!毕竟黑暗的网络世界,他也知道骂人没有成本,你拿他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一向鄙视和无视在网络上骂人的人!

楼主:
我怎么觉得2楼说的是有道理的,你就说水的流量,应该不会因为管路长而有损失(除非有泄漏),但压力肯定是有损失的,你们说流量会有损失,难道水会消失吗?不是进多少水就要出多少水的吗?

楼主:
但仔细一想,压力小了,流速肯定就小了,流速小,而截面积一定,那么流量肯定是小了。反正我是蒙圈了。

楼主:
而空压机的流量,一般都是换算到标况下的进气量,那么就应该是进多少气,就排出多少气啊,管路没有泄露,那流量为什么会小呢,流量会消失吗?

网友B:
假设截面积不变,气体密度不变。

要知道:管道中的气流压力=静压+动压。静压克服管道阻力。动压是气体流动所需的动能。

当静压不足以克服管道阻力,由于气体分子本身的性质,动压会不断转化为静压,直至动压为0,即气流速度为0。气体停止流动。流量为0。

转化的过程中,气流速度越来越小,根据体积流量Q=V(流速)·S(截面积),所以Q会越来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截面积不变,气体密度不变。

要知道:管道中的气流压力=静压+动压。静压克服管道阻力。动压是气体流 ...

按照流量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是我把流量跟气量混淆了。。。。。

楼主:
看这个表是,压力越小而流速越大啊?怎么回事?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流动的空气会造成压力的损失,但由于一般压缩空气具有小流量,长时间保压的特点,长管路末端的压力会在一次放气下降后缓慢提升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较远的空压管路会有设计的罐体,就是为了降低压力下降的幅度。

网友(点评):
大侠,加储气罐主要是为了减少空压机启停,其次是为了应对峰值耗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纯粹为了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流动的空气会造成压力的损失,但由于一般压缩空气具有小流量,长时间保压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表是,压力越小而流速越大啊?怎么回事?

丹尼尔·伯努利在1726年提出了“伯努利原理”。这是在流体力学连续介质理论方程建立之前,水力学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其实质是流体的机械能守恒。即:动能+重力势能+压力势能=常数。其最为著名的推论为:等高流动时,流速大,压力就小

楼主(2021-05-04):
还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蛤,我的工作正好跟气动相关,可以大致说说,不一定对。
2 {5 ?# X" p7 ?+ q7 p无论气压还是流量,肯定都是有损失的。长管路的损失只会更大。8 N3 b) i2 F/ h, t6 V
一般来说不大,看你需要的场合了。

网友:
不知道你对恒流源和恒压源有没有理解。如果不考虑泵,从管路入口开始,按恒流考虑。如果把泵算进去,按恒压考虑。

楼主(2021-06-18):
我感觉14楼的答案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
楼主还在讨论这问题啊,我们仓库里有气体流量计,要不借两个给你试一下,进气装一个,出气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