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老房子适不适合安装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

楼主(2018-02-05):
老房子,用的是刀闸开关上面写的16A,刀闸开关上安装的保险丝直径记不住了,反正就是我家大概有3500w左右就烧断。因为老房子没有地线,而且以前金属的电冰箱发生过漏电现象,所以我想更换现在的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

某宝推荐的2p16A,我按3500w算也差不多16*220

我百度了下带漏电功能的原理,进入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不等的时候就会跳闸

带是百度还有不同意见认为老房子不适合安装这个“老楼的确有线路接线方式不适合安装漏电保护器开关的情况存在,主要是公用零线的问题。”,这个大家怎么看,我适合安装这个么?会不会不该跳的时候跳,该跳的时候不跳。

网友:
前几年陪孩子在市里上学,租的房子,入户闸刀经常烧保险,有时半夜起来打手电筒换保险,大前年冬天腊八那天早晨起的特别早,准备做腊八粥,突然断电,保险烧了。烧保险是常事,后来干脆买了一卷保险。前年刚入夏,入户闸刀的接触片直接烧断了,闸刀没法用了。去买了个空气开关关上了,直到去年搬家,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还是先问问小区物业或者电力部门。我当时换之前去问了电工。

网友:
公用零线  是不是 TNC意思,如果是的话,这样保护接零情况下漏保会拒动
线路老化破皮是误动

网友:
可以,改啊

网友A:
接完试下呗,零火一碰,看看跳闸不

网友(点评):
你这是测试保险丝功能,不测也知道

网友:
我家老房子用的就是空气开关,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用没有漏电保护

网友(点评):
貌似没有

网友: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吧,自己下手再出差错

网友(点评):
上回闸刀开关都自己换了,还是带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完试下呗,零火一碰,看看跳闸不

一看你就不懂,漏点保护器短路不跳!空气开关才跳闸!

网友:
如果自己家的老房子,最好买个空气开关+漏保,对于你担心的地线问题,自己买根角钢打地下吧,深度大于2米应该就可以了,这个有标准的,你可以查一下,然后把家里插座地线连接上。

网友:
可以,空气开关加漏保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无论新旧房最好都安装。这个可以保护用电的安全,防止触电发生。用记总负载3500W可以选用16A-25A漏电保护开关个人使用可以选择DZ47LE32-16/1+N(2P) 或DZ47LE32-25/1+N(2P)

网友:
没问题的,我老家就改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