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传输机构的设计(绳索/链条)

楼主(2018-02-05):
由于项目需要需要设计一个实现直线输送物品的机构,输送的距离为6至6.5米,输送的重量小于等于80g,之前的思路有想过用皮带轮/同步带,但是给领导看了之后领导认为用料比较多,不方便折叠运输,让我尝试以绳索/链条为基础进行设计。。。于是我又想出了以下两个方案,在这两个方案的设计中我都遇到一些疑问,还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方案1:绳索传输(如图1所示)
在这个方案中,我想着是固定四个轮子,然后把绳索挂上去(有点像初中、高中物理题中的小车拉绳),如果想要让挂载物往左移动,那么就拉动A处的绳子,B处绳子相应缩进;同理,如果想要让挂载物往右移动,那么就拉动B处的绳子,A处绳子相应缩进。
问题:
1、如果要实现自动收拉绳子,有没有什么自动化的设备,将电机的传动转化为绳子的拉伸(要速度可控,匀速哦!),当然,两端绳子最好是可以盘起来的(像理线器那样),不要散着。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自动化拉绳收绳设备?
2、当物体挂载时,绳子中段收到向下拉力,可能导致绳子松脱,如何让绳子始终处于张紧状态?

方案2:链条传输(如图2、3所示)
在这个方案中,我参考了自行车的链条传动,将两个齿轮水平并悬挂安置,链条(非金属材质)与两个齿轮啮合,主动轮连接一个电机。链条上有用于挂载物品的设计。当电机转动时,主动轮转动,带动链条动,使得挂载的物品可以在两个方向上都传输。
问题:
1、让链条齿轮水平放置可能导致链条掉出来,而且挂载物品时,链条中段会有一个向下的拉力,加大了掉链子的风险,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链条传输2

链条传输2

网友A:
先说第一种,绳索传输。在两端的A、B之外设计缠绳滚筒,滚筒的容绳量要计算好,滚筒放完绳索后,滚筒上至少还要剩余5卷的绳子,这是安全性考虑的。滚筒用电机驱动。

另一种考虑再说。

网友B:
第二种方案的链轮可不可以采取垂直放置,这样可以解决掉链子问题,电机采取正反转可以实现物品的来回运送

网友:
80g建议/绳

网友(点评):
很小的时候就在医院见到两不同楼栋的科室之间用绳子传递单据

网友(点评):
见过商店里楼上楼下飞单滴

网友C:
楼主看下我的方案,看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第一种,绳索传输。在两端的A、B之外设计缠绳滚筒,滚筒的容绳量要计算好,滚筒放完绳索后,滚筒上至少 ...

1、突然想起还要实现传输高度可调,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案,需要计算好几种绳长,且不利于更换,我直接用两个滚筒对着拉线应该也能实现功能吧?

2、还有一种思路就是根据刚才链条传动的思路,我将左右两个齿轮换成滚筒,链条换成绳子,在A处设置一个电机,使得A轮成为主动轮,正反转即可实现正向或者反向输送,不知道这种思路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我的方案,看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嗯,我根据你的思路,加上支撑的凹槽轴承,如图1所示,话说这个支撑轴承的安装需不需要安置高一些(如图2所示)?

1

1

2

2

楼主:
链条看起来可能稍微工业风一些,如果用链条是不是大材小用了?有一种思路就是根据刚才链条传动的思路,我将左右两个齿轮换成滚筒,链条换成绳子,在A处设置一个电机,使得A轮成为主动轮,正反转即可实现正向或者反向输送,不知道这种思路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方案的链轮可不可以采取垂直放置,这样可以解决掉链子问题,电机采取正反转可以实现物品的来回运送

嗯,综合考虑了下还是垂直放置比较好,在程序里面多加一条反转指令就行。水平放置,重物一加上容易调链,除非我齿轮和链条咬合的很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1、突然想起还要实现传输高度可调,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案,需要计算好几种绳长,且不利于更换,我直接用两 ...

A正转的时候,B滚筒和电机的离合器脱开,A正转,B滚筒跟着绳子转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