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压板

楼主(2018-02-05):
不知道是天气冷的原因,还是工人紧尾座用的力气过大,6140车床的尾座压板 断了三个了。今天早上是零下10度。。。

请教下可否用45号钢 线切割一个压板,然后螺孔的地方淬火。 一直用铸铁件 机床厂里基本都没有了,所以想在本地做一个。。。

网友:
45钢不做热处理肯定不会断的

网友(点评):
恩恩,不会断,就怕时间长了 变形就麻烦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铸件是加工更少,成本更低。

网友:
自己做没问题的,铸铁件本身就很脆的,再加上冬天冷点,员工力道再大点,很容易就出现断裂的情况

网友:
零下10度是干活时的环境温度?

网友(点评):
最低的时候是零下10度,早上那会儿 估计零下七度

网友:
螺孔淬火你想提高什么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点评):
主要是螺杆拉住的那个部位 怕时间长的时候拉坏掉。员工的力气又不好说

网友:
不休就45的焊接成U型这样就基本上解决变形问题,热处理就不用了,没必要,怕磨损的话就加个垫片定期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7楼说的在理

网友:
铸铁是抗压不抗拉,尾座压板受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