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受力的计算

楼主(2018-02-05):
请教各位:曲轴正时齿轮收到多大的力怎么计算?

网友A:
曲轴正时怎么理解
齿轮?什么样的齿轮?什么样的传动方式
速度 匀速 变速
齿轮材质 齿形 大小 等等参数全无
结论:楼主在梦游

网友B:
这种帖子应该全部删掉,还要害人点进来看,浪费时间

网友:
自己设计的时候 很多参数都找不齐的, 对面都不知道给个参数,全是大概什么范围之类的,选型的时候也是一脸懵逼

网友:
这种帖子老有种给你根腿让你找是谁的腿,

网友:
从气门反推

网友:
用计算器算呗

网友C:
曲轴带动气门,主要克服弹簧预紧力。是凸轮曲面上的一个分力,与径向力合成扭力,产生一个扭矩,这个扭矩对正时齿轮起作品用。
可以参考凸轮设计教科书,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轴正时怎么理解
齿轮?什么样的齿轮?什么样的传动方式
速度 匀速 变速

我只是要一个计算方法,并不是具体案例,类似于8楼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轴正时怎么理解
齿轮?什么样的齿轮?什么样的传动方式
速度 匀速 变速

曲轴正时齿轮你没听过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轴带动气门,主要克服弹簧预紧力。是凸轮曲面上的一个分力,与径向力合成扭力,产生一个扭矩,这个扭矩对 ...

明白您说的方法,也是这样计算的,就是弹簧力最大值乘以摇臂比,计算出挺柱、推杆的作用力,这个力也就是凸轮轴需要提供的力,但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凸轮轴需要提供的这个力是否可以等同认为是凸轮轴齿轮传递给凸轮轴的力?
2、如果这个力可以认为是凸轮轴齿轮传递给凸轮轴的力,那这个力是切向力Ft,还是法向力Fn,还是径向力Fr呢?(用的是斜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帖子应该全部删掉,还要害人点进来看,浪费时间

每个人能力不同,就像同一个问题有的人可以理解有的人理解不了。有必要说话那么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人能力不同,就像同一个问题有的人可以理解有的人理解不了。有必要说话那么损吗?

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自己有疑问,起码抱着认真的态度把问题阐述清楚,这不是什么难事吧,错别字就不说啥了,什么工况也没有,上来就问别人受多大力,搞笑呢?那我问你我做了个设备,里面有个齿轮,它受了多大力?你告诉告诉我?不觉得这是个很无脑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自己有疑问,起码抱着认真的态度把问题阐述清楚,这不是什么难事吧,错别 ...

你的举例根本不成立,我已经表明了是曲轴正时齿轮,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项目研发把参数全都暴露,那是泄密。而且已经说了,不要具体计算过程,只要一个方法,并不需要把所有参数列出来。像八楼那种一个指导方法,不是举例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您说的方法,也是这样计算的,就是弹簧力最大值乘以摇臂比,计算出挺柱、推杆的作用力,这个力也就是 ...

莱特米西,齿轮传动起作用的力是法向力Fn, 但是计算用切向力Ft, 力矩Tf=Ft*df/2,
载荷系数取2,安全系数取1.25,按圆柱直齿轮计算,能通过的话,不用再精确计算斜齿强度。
请查阅内燃机设计手册,机械设计基础教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莱特米西,齿轮传动起作用的力是法向力Fn, 但是计算用切向力Ft, 力矩Tf=Ft*df/2,
载荷系数取2,安全系 ...

完全理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