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链传动

楼主(2018-02-05):
如图所示为一个模具快速更换小车,小车开到机床正前方后,链条开始运行,固定在链条上的气缸等装置到达模具前,气缸动作,带动钩形块卡住模具上的一个孔,然后链条开始往回运动从而带动模具从机床工作台到小车上的台面。
机身上和小车上都有浮动导轨。链条在中间那个槽里面往复运动,应该不是闭合的链条,应为它可以伸到工作台上去。
我想问的是,这种链条是普通的滚子链么,它的往复运动时怎么实现的呢?

补充内容 (2018-2-6 12:07):

补充内容 (2018-2-10 13:33):
网上找了几天,终于知道大概是个什么结构了,的确就是靠一个链轮来实现往复运动的。

补充内容 (2018-2-10 13:41):
具体结构在22楼

楼主:
视频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A:
看着不像是链条啊,像是棍子的滑道

网友:
赚点积分,打个酱油

网友:
上传视频

网友B:
真心没看清,文字描述不如上图片,图片描述不如上视频,楼主还是上视频吧,实在不行可以上链接

网友(点评):
已上传,但是视频本身就不是很清晰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链传动

网友(点评):
看视频感觉应该是链传动

网友:
有可能是异型链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不知道怎么传

http://www.cmiw.cn/thread-772699-1-1.html

网友:
多种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没看清,文字描述不如上图片,图片描述不如上视频,楼主还是上视频吧,实在不行可以上链接

这个视频是别人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是链条啊,像是棍子的滑道

已上传视频

网友C:
刚性链,顶升链。国内也有做的,单采购链条的资源比较少。

网友(点评):
问过了,的确应该属于刚性链,这种链条属于别人的专利,单卖大几千一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性链,顶升链。国内也有做的,单采购链条的资源比较少。

也就是说这种链条属于非封闭型的,不知道它是怎么收放的

网友:
不是“非封闭”,应该是“非闭合”。但我觉得用螺丝杆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螺杆的确是可以,但是链条对于恶劣的环境适应性应该更强

网友:
直线导轨,滚珠丝杆,滚珠花键,TBI一级代理商

网友D:
哪里来的“开式”?
普通滚子链,一对链轮加电机减速机的简单结构,自制了一个附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来的“开式”?
普通滚子链,一对链轮加电机减速机的简单结构,自制了一个附件而已。

链条的确没有闭合,没有闭合难道不可以叫做开式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链条的确没有闭合,没有闭合难道不可以叫做开式么?

一般的链传动不都是一个环形闭合的么,从视频上看,这个的确是不闭合的,我是没搞清楚他怎么实现的往复运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链传动不都是一个环形闭合的么,从视频上看,这个的确是不闭合的,我是没搞清楚他怎么实现的往复运 ...

学习得有点悟性,别钻牛角尖。
视频里看不到东西是视角问题,你没看到不等于就不存在。
把我判断里的一对链轮改成4个链轮,你是不是就可以想明白?

网友(点评):
没有认真看视频的话,就请不要瞎评论,谢谢。

网友(点评):
视频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链条是伸到工作台面上去了的。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他这个结构了,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大神也是做这种链条的,可以单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性链,顶升链。国内也有做的,单采购链条的资源比较少。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确定几个曲线即可。找到一个靠谱的厂家订制一下即可。
国内有很小型的链条,比如窗机链等。
顶升的最好做,水平下部支撑其次,水平悬空较难。不经过累积是无法做出大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得有点悟性,别钻牛角尖。
视频里看不到东西是视角问题,你没看到不等于就不存在。
把我判断里的一 ...

唉,被打脸了!先向楼主道歉。给出的图纸已经很清楚,用一种只可单方向弯曲的链条完成不闭合的伸出和退回。
谢谢楼主提供的图纸。

网友:
网上找了下,这种链条国内尚无标准,因而名称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叫法。大致说,“防弯链条”、“线性链条”、刚性链条“和”可推拉链条“都是说的这个东西。
产品化生产的好像只有用在开窗器的,节距有3/8”和1/2“的两种,市场上可以买到。
楼主所贴图纸,上面的这种链条节距应该是1-1/4”(31.75)。
如果买不到,买点链条散件,自制防弯构件再组装,其实也很容易。

网友(点评):
呵呵,还得感谢你呢,不然我还真找不出来。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显示,国外有很多做这个的,并且在国内有不少都是已经应用在舞台设备上的。

网友:
说实话,有点没看懂这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