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切钢板的问题

楼主(2018-02-05):
如图,上下剪轮用于剪切钢板。调节螺丝压紧钢板,转动主轴使窄钢板条后移,钢板被剪切。(两边支撑板省略)   这种方案是否可行?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主动轮感觉不应该放在这里,钢板进料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动力,是转不动的应该吧动力轮放到剪切轮上,上下轮联动防止打滑

网友:
这剪切的主从动轮应该是自带动力能旋转吧,

网友:
不行,剪切的法向力与切向力干扰,没有轴向力,而剪刀是有轴向力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吧。
用主动轮牵引钢板带动剪轮切钢板: 剪切力要求由向前的摩擦力力的提供,钢板 的摩擦系数小,需要很大的压紧力。还有,钢板是否有那么大的强度完成牵引。

事实上,热轧钢板与这个结构类似,但是热轧时的钢板强度很低。

网友:
主轴转动的摩擦力能否带动钢板前行,如果主轴表面不经过处理的话,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想做先滚切,再把中间一条横切断料?

楼主:
钢板是1.2mm厚,压紧轴表面滚花,用扳手拧紧螺丝可以压紧钢板,转动主轴也可以剪开钢板。(用扳手夹上主轴,套上加长杆旋转,力矩大概1米,需要用很大的力才能剪开。)    但是这样需要的驱动力太大,不能作为一个小型机构在钢板上剪切行走。  而且如果要剪切更厚的钢板难度就更大。

网友:
太费力了,稍后的板子都剪不动。可以考虑自己做个小液压剪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