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压花机对花问题

楼主(2018-02-05):
求助前辈,压花机对花问题。1.上、下两个花辊相向转动,保持相对距离,误差为0-10mm以内  ;
2.辊子转速2-6r/min,变频调速;

3.底辊子只做旋转运动,不升降。上辊子可以上下升降调节,最低与底辊子接触,最高离开底辊子120mm,即0-120mm之间可调。

我想的方案是:采用两套 “伺服电机和减速机”分别驱动两个花辊,心里没底。请教大家指点思路,发散思维。谢谢

压花机对花

压花机对花

网友:
明显不妥

楼主:
麻烦提示个思路,好解决问题

网友A:
同步是基本要求,搞两套就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是基本要求,搞两套就搞复杂了

同步是基本要求,而且是在升降的时候还要同步传动。问题我已经想到办法解决了。感谢

网友B:
两个辊子的同步运行不如采用机械传动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电机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辊子的同步运行不如采用机械传动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电机就可以搞定

感谢您,原来没有见到的减速机,现在百度上找到后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
楼主要搞自动套花啊,啥材料呢

网友C:
刚才去看了楼主ID对应的公司,是木材,这个就不懂了。木纹纸上的印刷图案要同步压花?

网友D:
最好一个驱动吧,加一个立轴,两个伞齿轮,下面的不动上面的随花辊可以调整,就是调整起来麻烦,手动调整。
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双驱最好不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不高,双伺服也不是问题

网友:
需要减速机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去看了楼主ID对应的公司,是木材,这个就不懂了。木纹纸上的印刷图案要同步压花?

是要求同步对花,正反面都要同一位置的花纹,印刷和压纹的原理基本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一个驱动吧,加一个立轴,两个伞齿轮,下面的不动上面的随花辊可以调整,就是调整起来麻烦,手动调整。 ...

立轴配伞齿的方案我也想了,空间不够用,放不下轴承,升降的行程有1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不高,双伺服也不是问题

双伺服的成本稍微高了点。有没有经济适用的呢?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这两个伺服电机功率还不小,机械上用差速箱呢,只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求同步对花,正反面都要同一位置的花纹,印刷和压纹的原理基本相同的。

我接触到的压花都是卷筒料,连续印刷,再加热压花,离线或在线,你这个好像是单张片材压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到的压花都是卷筒料,连续印刷,再加热压花,离线或在线,你这个好像是单张片材压纹

其实压花方式问题不到,主要是两个辊子的距离是可以调整的,并且花纹要同步(这个地方的同步是花纹正面是什么纹路,反面也是什么纹,两张片材不要求相同花纹)。

网友:
齿轮对,加万向节

网友:
这只是原理图。如果蜗轮蜗杆不动,两辊保持固定的运动。若向任意方向转动蜗杆,底辊就相对于上辊向前或向后转动一定距离因而实现对花的目的。红圈里的东西只代表关系,比如有网友说两个万向轴等等。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