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刷槽机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8-02-05):
如附件图所示,就是在湿的路面上刷到一道道防滑槽,因为路面宽度为4米,所以必须需要机器带动毛刷,本人设计方面的小白,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顶谢谢打架了

网友:
主动轮沿着型钢上表面往前滚,确实存在打滑问题。被动轮是在型钢底板上表面被机架带着往前滚动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装主动轮横杆下面的机构重量比较轻的话,会不会在主动轮带着更好往前跑,而主动轮横杆下面的机构速度滞后一点而导致毛刷及装毛刷的向上偏转一个小角度,使得毛刷在地面上划出的凹槽很浅或者划不上?

网友A:
1,加从动轮打滑估计暂时是解决了,稍用一段时间一定还会出现。
2,你这个一定还存在跑偏的问题,你要想好怎么解决。
3,你这结构总长有多长?
4,我做过和你结构类似的东西,开始也是类似你这样,现场根本不行,后来改的齿轮齿条,但比较短,5-6米吧。
5,链条其实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加从动轮打滑估计暂时是解决了,稍用一段时间一定还会出现。
2,你这个一定还存在跑偏的问题,你要想好 ...

如果改成齿轮齿条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把型钢上面的平面装一齿条。被动轮在型钢下底板的上面跑就行。

网友:
你见过修公路打了水泥后开槽吗?
就是一个滚轮滚过去,滚轮的形状就留在了水泥路面上了。

楼主:
谢谢大家!3楼您好,从动轮放在型钢下板上表面确实比放在上表面好,毛刷滞后倾斜没有关系,最后就是需要有一个倾斜角度。
         4楼您好,跑偏确实没有想到防护措施,结构总长400mm,齿轮链条我试一下
        6楼您好,这个还没有见过,我百度一下,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1,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由于刷子的阻力会形成一个扭力,导致接触力变化,甚至卡死
2,路面有坡度时,这个机构向一边倾斜,轮子侧面与轨道竖直面接触,导致受力不均,也会卡死。
3,电机拖着电线跑,怎么防止电线搭在湿路面上,这个不像行车有那么大空间。

楼主:
滚轮开槽是在公路水泥路面完全干了之后,直接切割出一道槽。
从动轮如果放在型钢的底板上表面,电机启动之后就有扭力了,可能会导致电机在旋转,而轴不动的情况!

楼主:
8楼您好,卡死问题确实也是我担忧的问题,确实存在很多情况卡死的问题,毛刷与地面接触的阻力很小,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坡度的阻力这个确实需要考虑,电线忘记考虑了,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直接用带筋的滚棍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轮开槽是在公路水泥路面完全干了之后,直接切割出一道槽。
从动轮如果放在型钢的底板上表面,电机启动之 ...

确实是毛刷?能穿过半干的水泥前行而不变形、变硬、变大(水泥吸附在上面)?被排开的水泥如何处置?

我在想,在路面上直接切硬的地面,行业现状,是不是有什么存在的必须的理由?把这点想透了,再去都研究你这个课题吧。

貌似我见过半干水呢路面,直接拿一条用钉子订的木条,采用人工的方式拖过去的而成痕迹。不确定,太久了。

楼主:
12楼您好,毛刷实际上一根很细小的铁丝,我简称为毛刷,至于您上面提到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不是课题。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为了路面防滑吗?换个思路,用辊压花更好吧,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