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锁在直线震动器上的机构前端会着磁?

楼主(2018-02-05):
如图,机构锁在直线震动器上进行供料,但是机构前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磁性,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直振的本身就是电磁感应,正负极吸引排斥产生的距离变化就是震动,如果是钢件可能就会磁化,加工的时候如果是线切割也是会有磁化的

网友B:
磁化是个很难理解的过程,不行就换材料吧

网友C:
机构材料可能是强磁性材质,换弱磁性材料或者抗磁性材料。

网友:
如果强度和磨损没有要求就换成铝合金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不锈钢材料的

网友D:
不是有消磁处理吗?

网友:
摩擦产生的磁化

网友:
换材质吧,一劳永逸

网友E:
我们上面都加了一个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消磁处理吗?

总消磁麻烦啊!还得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振的本身就是电磁感应,正负极吸引排斥产生的距离变化就是震动,如果是钢件可能就会磁化,加工的时候如果 ...

奇怪的是就是前端那一块被磁化,其他地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化是个很难理解的过程,不行就换材料吧

如果找不到原因,就只能换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材料可能是强磁性材质,换弱磁性材料或者抗磁性材料。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换材料了

楼主:
摩擦真的能产生磁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上面都加了一个铝板。

怎么加,能帮忙演示一下吗?

网友:
直震器换成气震的试试

网友:
之前有用过振动输送铁件的,轨道采用的SUS304材料。

网友:
换材料吧

网友:
估计得换材质

网友:
换奥氏体不绣钢,我们在强滋环境下用的都是奥氏体不绣钢。

网友F:
两个金属长期接触摩擦是会使某一方磁化,就像冲压模具,长期批量冲孔后会把零部件粘住,这些就需要修模工拿退磁器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金属长期接触摩擦是会使某一方磁化,就像冲压模具,长期批量冲孔后会把零部件粘住,这些就需要修模工拿 ...

有退磁器相关的资料或产品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