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纸为什么不能加工出来?

楼主(2018-02-06):
        我们是想用2440的板材直接折弯折到多长就是多长。当初是因为懒得建模计算就随意画了个长度标注折弯参数发出去然后。老大今天回来就说我标注的图纸做不了,要按照实际尺寸画出来才能加工出来,说了半天我也没能理解这图为什么不能加工

楼主:
图片没发成

网友A:
有没有到车间实习过?你知道这样做出来有这个机床吗?成本多大?

网友(点评):
被4L打脸了吧!!!

网友B:
有这样的机子,我们这建钢结构厂房,横梁之间铺的就是这种波纹板,叫压型板机

网友(点评):
看好了是方向不同的

网友(点评):
不是常规彩钢瓦楞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到车间实习过?你知道这样做出来有这个机床吗?成本多大?

我只见过最普通的折90度的折弯机。如果这种板折90度不难加工。角度改了应该也是换个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机子,我们这建钢结构厂房,横梁之间铺的就是这种波纹板,叫压型板机

但是他现在是要折弯加工

网友C:
你们老大的意思估计是你要按实际比例画出来他才能用激光下料吧,或者是叫你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大的意思估计是你要按实际比例画出来他才能用激光下料吧,或者是叫你展开?

不用下料的,直接用2440*1220的板材开成2440*1150按照图里面折弯,折弯以后是多长就多长

网友D:
彩钢机有没有这么宽的,能不能压这么厚的???
4楼

网友E:
如果这个要通过折弯机者出来 连续波纹那边靠山尺寸怎么靠呢?

网友F:
用折弯机的话,两端的可以折,中间的怎么折
如果用冲床来折弯的话,需要两台冲床,先折一个方向的,再送另一个方向的

网友G:
同意楼上。
折弯机做, 第一道弯折弯之后,第二道弯 100mm这个尺寸太小。
另外的方法就是使用模具冲压成型,开模具得多少费用。

网友(点评):
不贵 一次性模具 就材料费 估计1000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折弯机的话,两端的可以折,中间的怎么折
如果用冲床来折弯的话,需要两台冲床,先折一个方向的,再送另 ...

老师傅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中间不能折?

网友(点评):
折到中间是,会因为板的重量导致折弯处有凹痕,你没见折弯操作时,尤其是大料,工人需要跟折弯同步上抬板料吗,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凹痕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
折弯机做, 第一道弯折弯之后,第二道弯 100mm这个尺寸太小。
另外的方法就是使用模具冲压成 ...

为什么35的那个折弯能折100的反而不能折?2.5的板材20以上折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个要通过折弯机者出来 连续波纹那边靠山尺寸怎么靠呢?

不太懂机加,所以没能理解你意思

网友:
先联系做钣金的厂家,很多厂家有现成的瓦楞板模具,根据厂家的模具来定尺寸就可以了。中间这段有模具实际是很好折的。

网友:
瓦楞模具很普遍的,钣金厂基本都有,按他们的模具来定尺寸就是

网友H:
从左到右开始折弯,第四个角度,你怎么折?未折的板必须斜向下,一般折弯机工作高度900-1000左右,你板严重太长了,除非对折再反向折平,不然还真心加工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中间不能折?

这部分我了解也不多
折瓦楞板的话,应该不用上折弯机吧
我见过的折弯机入料深度都不是很大,所以,你长度是2m,用折弯机的话中间就折不到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下屋顶的彩钢板怎么处理的?

网友:
的确做不了。折弯的过程中一侧板需要抬高,板很长,如何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彩钢机有没有这么宽的,能不能压这么厚的???
4楼

没那么宽,那么厚的

网友:
能折,就是麻烦,调尺寸翻转累人,说白了这活费人工,给多少钱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机子,我们这建钢结构厂房,横梁之间铺的就是这种波纹板,叫压型板机

楼主删了这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删了这层吧

删不了啊。我没权限吧

网友I:
不是折不了,是超级麻烦,换句话说,给钱给足了,折不了就会变成折得了。

不是折不了,是折完了,双方谁也说不清楚折对了没有。

你得先把容许范围说清楚了,折不了就会变成折得了。

干啥用的啊?

网友J:
“要按照实际尺寸画出来才能加工出来”
这是他们老大的原话,
同志们讨论的内容好像和这句话没啥关系。

能不能加工是一回事,为啥要实际尺寸画了才能加工呢??

谁能分析下他们老大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折不了,是超级麻烦,换句话说,给钱给足了,折不了就会变成折得了。

不是折不了,是折完了,双方谁 ...

我老大跟我说的也是差不多个意思,。但是我是不理解,为什么我长度随便标注别人说不好做,非要我按照2440开料板来建好模把折弯后的长度标注上和把折弯多少次都画出来别人才好做。还有这个东西他是拿来做水箱的。

网友(点评):
因为,人家不想事后撤出事儿来。你越不懂钣金,人家越不敢接。斜角,难保证,另外两个尺寸,你都无法测量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按照实际尺寸画出来才能加工出来”
这是他们老大的原话,
同志们讨论的内容好像和这句话没啥关系。

对头,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为什么非要建模按照一比一画出来。我标注了开料板2440直接那板折完不就行了么。我用2440的板然后算折弯线的位置来建模这样就很麻烦了

网友K:
其实能折。不过一般折弯车间没这么大的设备。如果说折不了的人,那么我问你,集装箱上的板是怎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能折。不过一般折弯车间没这么大的设备。如果说折不了的人,那么我问你,集装箱上的板是怎么出来了?

不是,请前辈看看楼上,这不是能不能折工艺的问题,是图纸问题

网友:
可以问问供应商是哪里有问题做不出来

网友:
1200对辊成型是可以的。。。

网友L:
1、能做,看给多少钱,能单开个模具怎么都好办
2、老板任性,不需要解释

网友:
里面波浪部分尺寸标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左到右开始折弯,第四个角度,你怎么折?未折的板必须斜向下,一般折弯机工作高度900-1000左右,你板严重 ...

笨,可以翻转一下再折,不就朝上了吗

网友:
11楼,12楼正解

网友M:
     这个真的不能加工。1、尺寸不全,当然就加工不了;2、直接折弯折到多长就是多长?这个是什么概念?如果折弯机限制,只能折两个就折不了了,那也行?是不是要从头到尾依次折?最后一个打算怎么折?

网友N:
图纸缺尺寸,用数控折弯机可以折。

网友:
要虚心请教老大    问他要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的不能加工。1、尺寸不全,当然就加工不了;2、直接折弯折到多长就是多长?这个是什么概念?如 ...

直接用2440板按照图里面的参数折弯不就行了吗,为什么缺参数?

网友(点评):
你只标了一个头部尺寸,凹槽的尺寸没有表达清楚。头部尺寸跟凹槽的尺寸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尺寸。凹、凸尺寸应该都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的不能加工。1、尺寸不全,当然就加工不了;2、直接折弯折到多长就是多长?这个是什么概念?如 ...

为什么一定要把折弯后的板长给标出来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点评):
不标总长,没有折弯R角,同一个长度的板,折出来的长度是有很多种?哪种才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你图纸是这个形状,如果折出来,刚好多出有是半个凹槽(看起来跟你图纸不一样),别人到底是把半个凹槽剪掉还是保留。这样就表达不清楚了。别人不知道怎么下手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你把所有尺寸表达清楚了,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但首先,你给我这个图纸,我肯定是有疑问的。别人肯定会考虑,万一我做错了怎么办?除非你跟对方面对面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图纸缺尺寸,用数控折弯机可以折。

请问为什么一定要把折弯后的板长标注出来?料板跟折弯参数确定了折弯后的长度不是确定了的吗

网友:
你的100尺寸不是边尺寸,和中间尺寸是一个尺寸,让人猜,我们都是分别标注的。

网友(点评):
估计层主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1、能做,看给多少钱,能单开个模具怎么都好办
2、老板任性,不需要解释

数量不多,只做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机加,所以没能理解你意思

你要折弯 肯定有个折弯尺寸对吧 那这个尺寸就要靠折弯机折弯刀后方有个靠山,通过你设定的尺寸参数把工件往里顶

网友:
划线折吧,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集装箱侧板和这个一模一样,肯定可以加工出来,一般的钣金厂不一样做,楼主可以去找集装箱厂去

网友:
用轧机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的不能加工。1、尺寸不全,当然就加工不了;2、直接折弯折到多长就是多长?这个是什么概念?如 ...

懂了,谢谢前辈

网友:
彩钢瓦类似的,可以加工啊

网友:
数量多,可直接做模具压制成型,比较方便

网友:
怎么看着那么像彩板呢

网友:
整个板太长了,抬都抬不动啊

网友:
折的弯数量有点多,折弯机加工太费劲了

网友:
用成型压机压出来

网友:
折弯不出来的,冲压不现实,模具多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见过最普通的折90度的折弯机。如果这种板折90度不难加工。角度改了应该也是换个模具吗

不用换磨具的,折弯机本身是可以调节下刀压力,根据压力不同,折出的钣金件角度也可以不同,我们车间做过很多装饰护罩,都不是90°的。

网友:
可以折,我做过很多,不过你这个比较大,很重,可以成2半更好。普通模具、普通折弯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