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高强度螺栓,螺母,垫片

楼主(2018-02-06):
高强度螺栓,螺母,垫片有哪位大侠可以做?应力需要大于860Mpa。急用!同时需要提供下贵司的认证及检测结果。

网友A:
单件或者数量不多的话,有机加工设备的公司就可以做的

网友B:
要求这么高,什么材料的

网友C:
检验标准ASTM A320的要求倒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件或者数量不多的话,有机加工设备的公司就可以做的

开始我也是计划直接车的,但是没办法出检定报告,这要是出了事儿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这么高,什么材料的

材料没有提,我晚上搜了下,应该是镍合金的。一开始想做成不锈钢的,连镀锌都省了,结果强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验标准ASTM A320的要求倒是不少。

是呀,看来只能找大公司做了,淘宝上一看图就说做不了,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