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做这样的折弯

楼主(2018-02-06):
如图一款压片,要求材质有磁性、回弹性,折弯加工。前期试过65mn直接折断了,Q235A这出来太软没弹性

不知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做这样的折弯的?

网友A:
60si2Mn 先折弯后热处理

网友B:
硅钢片

网友(点评):
你这个呵呵几层意思

网友:
等同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

是电机里面常用的硅钢片吗

网友:
201不锈钢行么

网友C:
不锈钢
201,304,316都可以

网友:
合金弹簧钢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si2Mn 先折弯后热处理

折弯角90度,热处理直接就断裂

网友D:
20Cr13,奥氏体不锈钢,可以折弯后再热处理,弹性韧性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

硅钢片感觉硬脆的?有试过类似的折弯吗

网友(点评):
他就一白痴,这些基础不懂的

网友(点评):
不要学习宇宙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行不?

奥氏体不锈钢磁性都太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
201,304,316都可以

不锈钢好像基本没有磁性= =。。。好像是这样吧。我说错了不要揍我啊。。。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不锈钢没有磁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钢片感觉硬脆的?有试过类似的折弯吗

高硅钢片(SI>2.8%)是比较脆,但低硅钢片你可以做个试验。有时候不做试验还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钢板,折弯内角r1.5不会断,或者
铜皮,铍青铜。

网友:
可以试试弹簧钢片,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又要磁性又要回弹性,个人感觉不好找,如前面所说在合金弹簧钢里面找吧。

网友:
低碳钢弯曲后,再渗碳处理

网友:
SUS301(HV460)

网友:
55Si2Mn

网友:
用65mn或60Si2Mn都可以,软态下折弯再热处理使其具有弹性;折弯的方向与材料纹向呈90°就不会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4行不?

已告知要磁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0Cr13,奥氏体不锈钢,可以折弯后再热处理,弹性韧性都很好。

奥氏体应该没有磁性吧

网友:
不锈钢303可以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奥氏体应该没有磁性吧

马氏体不锈钢才有磁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马氏体不锈钢才有磁性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