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新手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2-06):
最近很苦恼,CAD三维设计时,螺纹起头和收尾怎么也不对,请大神指点
在网上找到个教程,没法下载,无力感很强烈

网友A:
非要钻牛角尖吗?

网友B:
螺纹实际只是个示意而已,内螺纹直接用软件自带的打孔工具,外螺纹直接用螺纹装饰就可以了吧,没必要把所有细节都一起画得清楚,你是不是还在读书呢

楼主:
不光是螺纹,如下图,螺旋线水槽,起步和收尾时,做不到实例那样,还有个别的内孔润滑油线,收尾时无法过度,中国机械CAD论坛上有个教程,没账号无法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钻牛角尖吗?

不是非得钻牛角尖,个别零件,必须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实际只是个示意而已,内螺纹直接用软件自带的打孔工具,外螺纹直接用螺纹装饰就可以了吧,没必要把所有 ...

不上学了,以前上学时学过CAD,现场工作12年了,有时实际零件不是螺纹,比如水槽啊,润滑油线啊,什么的,起头收尾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光是螺纹,如下图,螺旋线水槽,起步和收尾时,做不到实例那样,还有个别的内孔润滑油线,收尾时无法过度 ...

楼主要的是这样吗

楼主:
对,水槽收尾哪里怎么做的,小头螺纹哪里收尾和开头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这样吗

大神水槽最后收尾是怎样做的,如果换成螺纹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