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和丝杆的直线模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8-02-06):
    现在中国做直线模组的有很多,大家用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选型就可以也不用,自己去设计结构,有没有对直线模型比较了解的人,简单介绍一下,同步带的直线模组和丝杆导轨的直线模组在  价格  精度  负载  速度 噪音 寿命 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
精度和速度不同

网友(点评):
这个。详细数数,

楼主:
对了还有行程,一般在什么行程范围内使用, 如果了解 也可以说说其他结构的直线模组。

网友:
这个你有具体哪个问题可能会有人答你,你这是让人普及的,都是要上班的

网友A:
丝杆精度、速度、负载都要高,同步带行程长,价格低。当然负载高低也是相对的只是相似规格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丝杆精度、速度、负载都要高,同步带行程长,价格低。当然负载高低也是相对的只是相似规格情况下

噪音我个人感觉差不都,都可以接受,可能也跟品牌有关吧。同步带耐艹,欢迎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音我个人感觉差不都,都可以接受,可能也跟品牌有关吧。同步带耐艹,欢迎要求不高

具体你可以找做这的厂商问问,建议找大品牌问

网友:
直线模组一般用一轻载机械手,直接购买精度有保证,但如果你负载重,那还是自己做机构稳妥,

网友B:
同步带的直线模组比滚珠丝杆的稍微便宜一些,精度比丝杆模组低,相同宽幅水平负载都差不多,速度比丝杆模组高...
我们主要生产同步皮带和滚珠丝杆传动模组,也生产直线电机和齿轮齿条传动模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了,看见了,你的帖子在首页放了很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的直线模组比滚珠丝杆的稍微便宜一些,精度比丝杆模组低,相同宽幅水平负载都差不多,速度比丝杆模组 ...

   随便问下,250公斤的重物,在直线模组上移动。龙门结构。跨距1500mm左右,直接用直线模组可以么,还是需要在模组下方做承重的支架然后模组安装在支架上。如果需要做支架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型材焊接+去应力+机加工。或者是铝型材链接?

网友(点评):
你好,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不好意思! 我们生产的直线模组主体是铝型材的,模组底部需要有平台或支架固定,一般滚珠丝杆传动直线模组安装面都是需要加工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同步皮带传动模组安装面可以不加工,只要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可以直接固定在焊接支架或者铝型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问下,250公斤的重物,在直线模组上移动。龙门结构。跨距1500mm左右,直接用直线模组可以么,还是 ...

行程是多少?负载250KG,跨距1500mm,精度要求不高地话还是自己做平台吧

网友:
TBI导轨丝杆一级代理商,我们研发直线模组,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