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折弯求助

楼主(2018-02-07):
弹簧钢65mn怎么折

网友A:
软态下折,然后热处理定型。

网友(点评):
人家说折完一热处理就断了

网友(点评):
热弯后再热处理,没毛病^_^

网友(点评):
调质前,有一道退火工序

网友:
加热弯曲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态下折,然后热处理定型。

我这确实找了一家做钣金的,折了65mn、45mn两三件热处理都断了。

网友(点评):
必须是热处理来背这个锅呀。 想想汽车的板簧(一般是货车),65Mn的,有弹性不会断。

网友:
http://www.docin.com/p-1684950072.html

网友:
按照材料的纤维纹方向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