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规则

楼主(2018-02-07):
最近画一些小东西,发现用CAD弄很方便。反正都是拍脑门,而且做方案多,投产概率基本为0

现在有个小问题,

据说CAD绘图是要用图层管理的

我自己搞法就是用块,一个零件一个块,弄个颜色,往上一放。剖视啥的也不用管,感觉很快的。反正是方案。
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大家都怎么搞?
尤其是产品图,该怎么个弄法?比如在装配图是要剖视的多,底层装配图剖面线角度不一样,这个装配图作为零件进入上一级装配图,剖面线又的变。。。。

网友:
用三维的,上米思米,或者别的反正三维的图导出来,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怎么剖视都可以

网友:
一般建模的话用creo、solidworks、UG之类的,将三维模型建立处理以后,剩下的就是二维图纸表达了,想怎么剖开都可以,然后导出dwg文件,再用cad处理图层、线条什么的,当然三维软件都有集成这些功能,可以从设计、分析到图纸一条龙服务的,哈哈

网友(点评):
我跟你一样,就用不惯三维软件的二维出图,我一般弄个差不多导出到CAD

网友:
如果方案图只是给自己或自己人看的,只要加上你的讲解能懂就行,也就是方案草图,既然是草图还纠结什么剖面线角度?画的时候角度和间距搞成不同也不费事啊。

网友: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优势,就做方案来讲,个人认为CAD要快多了,但现在的人都懒得看CAD,一问,就是有没有3D方案

网友:
有国家标准的,自己百度下

网友:
喜欢那种就用那种,这个都无所谓的,图只是表达

网友:
我一般用三维出工程图。

网友:
CAD这个软件可以运用到很多行业,像建筑行业,机械设计行业等,各个行业用CAD的用法各不相同,具体看你是那个行业了

网友:
方案设计用三维比较方便,反正你不投产

网友:
是用图层的,系统默认一些剖线,还是细实线用不同的颜色表达

网友:
制图还是CAD比较方便,而3D软件得优势也就体现在剖切等方便,但万变不离其宗,不按国标书本规则得都是非标准图纸。

网友:
画三维时候把各个零件做好颜色。投到二维CAD时候就可以保留3D颜色。可以设置。

网友:
图层管理和剖视图又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