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平行四边形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反平行四边形机构能否实现两固定铰链的转角完全对称?例如公交车的双开门,在开、关过程中两扇门转轴的转角是否时刻对称(转速相等,转向相反)?

网友A:
不能实现,两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现,两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如图这种机构:

网友:
30年前的大学机械专业有一门课叫“机械原理”。里面有这个问题的纯数学解。如果真的很纠结这个问题,不妨找一找那个年代的教材。

楼主:
如图,很简单的问题,昨天没细想。

网友B(2018-07-26):
引用 楼主:
如图,很简单的问题,昨天没细想。

但是两边的速度没办法保证时刻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两边的速度没办法保证时刻一样的吧。

是的

网友(2020-06-17):
老哥,反四边形机构运动分析做过吗?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