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框架提升机

楼主(2018-02-07):
现在设计一铝型材框架的同步带提升机,在如图两根铝型材上安装直线导轨,行程3.5米,想直接在铝型材上打孔攻丝(不想用梯形螺母或者其他连接件塞到铝型材槽里面),这样安装好安装点,有没有这种铝截面的铝型材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负载多少,速度多少,建议加配重

网友:
间距不大的话可以把导轨装在一块铝板上,还可以加工一下安装导轨的槽,使得俩直线导轨安装后的精度上升,安装调试更方便。在另行把铝板周边打好横竖腰型孔,安装好的机构附铝板直接装在型材上。

网友:
玄乎,建议用一块整体安装板。

网友:
看这个结构有点像自动仓储的上下料机构

网友:
一定要保证型材的强度,框架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速度多少,建议加配重

50kg,36米/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kg,36米/分

可以搞,速度有点快,惯量比较大,加配重吧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锁型材上,我吃过亏。
就是因为线轨直接锁型材上,平行度没保障还不结实,一台机器拆了装,装了拆。

网友(2019-01-18):
至少固定在一块厚点的铝板,最好铁板。而且3.5m上下很高了。我们做这么高的都是矩形钢加铁板焊接。要多重有多重。
来回来回散架了就是大事故,考虑安全不能省的。

网友(2021-12-06):
我们的升降机也用过同步带传动,不过很容易掉齿

网友(2022-04-03):
lz搞出来了没有,铝型材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