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记录沟上某些点位置尺寸数据

楼主(2018-02-07):
       各位社友好!现咨询一个问题,要测量沟上某点(如A点)沟底的长度、沟上的长度及沟底到沟上的垂直高度,并将测量数字记录下来。A点与A点的沟内截面基本上是一个梯形。(截面大概尺寸:下底长4米,上底长5米,高度3米)如有类似设计经历或有可行性办法的可以留言联系。也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装置,记录A---H(实际上有很多点)的梯形截面尺寸数据。

网友:
这个真要能搞出来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A:
手持激光测距仪可行吗?

网友:
采用 optimess2D激光传感器,测量轮廓形状,瑞士货

网友:
上三坐标测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激光测距仪可行吗?

这个可操纵性强!

网友B:
麻烦一点的就用三坐标打点的方法,要高级方便的就用CCD视觉检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一点的就用三坐标打点的方法,要高级方便的就用CCD视觉检测系统。

谢谢您宝贵的参考!

网友C:
三坐標,3D圖形踩點比較可以的,再就是三坐標3D 曲面掃描踩點,可惜這個功能我們公司沒有買,還沒用過。3D圖形比較踩點用過,還是可以的,誤差不會大,需要一個好的三坐標程序工程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坐標,3D圖形踩點比較可以的,再就是三坐標3D 曲面掃描踩點,可惜這個功能我們公司沒有買,還沒用過。3D ...

好的,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网友D:
我有一个想法,自认为可行性很高,供楼主参考

方案基于以下的猜测,如果有误,请楼主更正

1. 楼主给出的长宽高都很大,以米为单位计量的,因此猜测为建筑工程的结构,类似水渠之类的,因此对精度要求会相对低一些
2. 楼主强调了有多点,我猜测这个结构会很长,并且测量点也很多,因此手动测量费时费力,因此欲寻找一个高效的方法

基于以上的猜测,我的方案如下

利用三点定位的原理,设计一个小车,小车共两层,结构类似。单层结构如下图,滚轮1,2固定在一个杆1上,滚轮3固定在杆2上,杆1和杆2垂直,并且杆2可以伸缩
需要移动时,杆2收缩,滚轮3同时回撤,这样小车可以在水渠(假定为水渠)内移动
需要测量是,杆2伸出,带动滚轮3,此时三个滚轮均顶在水渠侧壁上,此时测量杆2的长度再加上滚轮的直径,就可以得出水渠的底宽。

这个测量方法的误差在于杆1长度范围的水渠可能是曲线的,但基于楼主给出的巨大无比的尺寸,这个误差会很小。至于是否在可接受范围,楼主可自行计算一下

顶部测量采用类似方法,可以让小车第一层吊在水渠顶部,第二层悬空的方式,第一层测量顶部宽度,第二层测量底部宽度。高度就测量第一层与第二层的落差即可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想法,供楼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想法,自认为可行性很高,供楼主参考

方案基于以下的猜测,如果有误,请楼主更正

这个方法好。就是轮1 和轮2 之间杠对测量产生了系统误差。如果渠道弯曲剧烈,误差会更大。

3坐标当然好,但是测量范围有限。事实上,用3坐标做逆向工程,比这个复杂的多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想法,自认为可行性很高,供楼主参考

方案基于以下的猜测,如果有误,请楼主更正

谢谢您的解答!此方法可行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