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老郁闷了

楼主(2018-02-07):
近几天电脑反应慢,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PU的一项是什么?

网友:
看看是什么服务程序占了那么多cpu。看看能不能关掉。

楼主:
不知道是啥东西,不知咋弄

网友A:
应该是防火墙

楼主:
首先谢谢,这就这个过程过去没有多少感觉,这几天非常严重,再观察观察,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火墙

首先谢谢,这就这个过程过去没有多少感觉,这几天非常严重,再观察观察,刚才是50%左右,刚才又90多了。再次谢谢!

网友:
这是系统程序空闲管理,不需要关,也关不掉。

网友:
你的问题是卫士的作怪,,,,我画复杂图都是关掉一切不必要的程序。电脑老了没办法。,

网友:
用CLEAN  卸载了它

网友:
电脑的杀毒软件是一大障碍,如果用的电脑只是画图之类的,不上网,不如卸载掉,电脑的速度会立马有个质的提升

网友:
怕不是被植入了挖矿脚本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谢谢!
这几天在鼓捣两个路由器的桥接,一新一旧,谁前谁后,网络设置,防火墙等等。昨天不弄了(房子不大,用不到两个信号源)。电脑慢,鼠标不好用,换过电池也一样,就像电脑被操控,N种想法越想越纠结所以求助,经各位指点是后面有个查杀过程一直没有完成。又经昨天一晚过程今晨完结。

这是现在的情况。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e75aca8566ae67142edac697.html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占用cpu过高解决方案

网友:
所以说WIN10电脑不行是不建议安装的。

网友(点评):
到了win20的时候,我们的电脑用啥软件估计都得经过微软批准才能用。 孩子们,放心,世界安全有我们山姆大叔,网络安全有我们微软。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啊,大神分析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