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气管的定型问题

楼主(2018-02-07):
产品如附件,需要做成螺旋型,并且两端的方向是轴向的,要求是气管(外径40,长度300,管外径8)上面不能有印痕,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拜谢!

网友:
跟弹簧差不多,你设计好图纸,找弹簧厂或者类似的加工厂问下,应该不难加工

网友:
看着怎么像电话绳

网友:
买管子,绕个棒子,然后用热水烫一会,就定型了

网友:
煮,蒸,烘,只要温度到了,塑料就能按你卷好的样子定型。当然,放开后会回弹一点,这个余量根据需要自己试着调。

网友:
难倒是缠好后加热定型?

网友:
气管就是加热定型

网友:
你说的印痕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管子生产挤出时就是这样的,只有热塑管才是可重新定型的,但是操作不当会影响寿命

网友:
重新加热了

网友(2022-03-03):
只能卷好放烤箱加热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