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立车带铣功能请指教

楼主(2018-02-07):
很少用铣功能,最多钻孔攻牙的,想请教论坛的师傅如何在一块1米x1米的板上铣个35宽的槽,是否用到transmit 。可以用两个transmit点连接起来走直线吗?请大湿送上个程序用transmit的, 和一个正常便用的程序。

网友:
齐二机床厂?

网友A:
铣头上好,X轴打表调整平行,φ35的铣刀,主轴转起来,X轴走直线完成。

网友:
数控双柱立式车铣床
立车使用铣削功能首先要找到平面,确定平面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头上好,X轴打表调整平行,φ35的铣刀,主轴转起来,X轴走直线完成。

简单粗暴

网友:
锁紧花盘的液压缸要开启,防止花盘微动。

楼主:
程序加工,不用打表X走直线方式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师傅,我也干西门子802D立车,但都是简单的,向你请教一下车锥度和R时刀补的编写格式?谢谢

网友(点评):
G41刀尖半径补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