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回零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8-02-07):
       最近修了一台数控车,回零报警,西门子808D系统,报警号20002,20005,故障未出现之前是正常使用的,据工人说是停电一次,然后就这样了,所以我刚开始是从参数里去考虑这个事情,经过更改34060参数后,Z轴报警消失,但随后又开始报X轴回零报警,仔细查看34060的参数后发现,参数内的移动距离足够回零使用,但一直却回零不能成功,所以开始排查线路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现Z轴又开始报警,所以等于X/Z两轴都同时存在回零报警故障,经过半天的排查,发现是两根回零信号线同时断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真是太巧合了吧?呵呵!于是我在驱动器侧的插头开始换线,驱动器侧的第15脚到NC侧的第4脚,两台驱动器的线竟然都是同一根线断了!换线后一切正常,将改过的参数重新更改回去,至此,机器可以正常使用。这台机器可以说是我遇到的比较特殊的一个问题,很少有线路同时出问题而导致同时出现同一种故障的。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时,还是要仔细检查,用原理去分析问题。而且,现在的机械设备已经不同往日,我们维修人员最需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系统资料,电气原理图、机械原理图等等等等......

网友:
老板工资不到位,得罪员工了,所以就。。。。纯属猜测,楼主现在做维修真的很需要功底的

网友:
做维修的不仅仅需要细心,丰富的经验还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维修不比设计简单!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些贴子,我们也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
小链机,我回来了,咱们大家一同学习进步吧

网友:
内功深厚!

网友:
楼主的面相很励志

网友:
谢谢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厉害了,我们遇到一例,说给楼主听听
V42加工中心一台,报“零点丢失”,总是在换刀(抓刀的时候),或换刀以后15秒以内发生,但是实际上零点并未丢失。
因为总是在换刀时候发生,所以检查换刀系统这一块,感应开关,刀库位置,整流器,继电器,线路等等,都没异常,联系厂家也不清楚。
断断续续修了个把星期,最后在给另外一台换电池的发现,电池电压异常也会报这个。。。

网友(点评):
这就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都是买来的成品装配,出问题了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模块的问题。更不懂模块的技术。

网友:
以前自家搞加工的数车,车易车铁老报警X轴原点出问题,后来发现这台机器的原点开关是磁感应的,不是机械的,用气枪吹走铁销就好了

网友:
报警有些无厘头

网友:
这是数控机床最简单、最常见的故障啊,你做维修几年了。

网友:
数控系统维修还是需要水平的,特别是娇贵的西门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们遇到一例,说给楼主听听
V42加工中心一台,报“零点丢失”,总是在换刀(抓刀的时候),或换 ...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不是一台驱动器的电池电压低,三台驱动器都低,他们自己换了两块,结果还有一块没换,就导致了总是出现报警的问题,不过你的问题更比较特殊一点。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真的很厉害,好好学习,维修需要好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