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轮子和轴承固定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2-07):
机械专业的学生一枚,最近在做一个比赛,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轴和轮子如何才能做到有效可靠的固定?要求:轮子是自由的,是不随轴一起转动的,而且要可靠,轮子要足够顺滑,而且不能滑脱。
ps:拆装要容易,不能用焊接,胶粘等方法

现在不太清楚轴承和轮子如何可靠定位,轴直径(6mm)
大家如果有好的办法,最好可以配个图,学识尚浅,恳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
轴和轮子之间加轴承就可以吧,便于拆卸就间隙配合,轴向做好定位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轴内侧加台阶或上套管,外部车螺纹。轮子选自带轴承的,套上,螺母备紧即可。

网友(点评):
还是王者这想法好。水土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轴用挡圈管住轴承内圈,孔用挡圈管住轴承外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内侧加台阶或上套管,外部车螺纹。轮子选自带轴承的,套上,螺母备紧即可。

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内侧加台阶或上套管,外部车螺纹。轮子选自带轴承的,套上,螺母备紧即可。

比较担心螺母在轮子行走的时候会掉下来,如果螺母太紧又怕影响轮子的顺滑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担心螺母在轮子行走的时候会掉下来,如果螺母太紧又怕影响轮子的顺滑度

自锁螺母,螺母锁紧的是轴承内圈,跟轮子顺不顺滑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螺母,螺母锁紧的是轴承内圈,跟轮子顺不顺滑没关系

哦哦,是用那种上面带尼龙的螺母吧,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