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于渗水的块进行返工?

楼主(2018-02-07):
水冷散热器产品已经装在客户的产品上(在滴胶固化处发生了点渗水),难以拆下,目前的方案是直接换图示的挡块,但拆起来很麻烦,而且个别因为安装位置受限还不一定能拆。
目前在想方案,如何不拆挡块,直接在滴胶固化处进行加固防泄漏。

(整个挡块的制程是用一字螺丝锁上堵头,然后配胶,滴胶,固化,打磨,清洁。配胶用额是把GLUE-EPOXIES-70-3812-BASE和GLUE-EPOXIES-70-3812-HARDNER按10:1的配比混合。挡块是6系列铝合金。)
很不幸的,目前在堵头螺纹处,滴胶处肯定是有空隙,让水钻了出来。

请各位大家指点。急~~~~

楼主:
图示未渗水处,有一点点水渗出来,能否考虑在此位置进行漏水围堵。

网友A:
看描述滴胶是抹在外面的
试试把胶抹到螺纹上

楼主:
谢谢蜗牛兄,现在是短期措施,如何在不破坏已安装产品的前提下进行简便维修。
比如在渗水位置上贴上(敷上)什么特殊材料等,保证不再渗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滴胶是抹在外面的
试试把胶抹到螺纹上

其实我们也有把胶涂抹在里面螺纹上。
外面灰色的是一层环氧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蜗牛兄,现在是短期措施,如何在不破坏已安装产品的前提下进行简便维修。
比如在渗水位置上贴上(敷上 ...

感觉外面补不靠谱,在水压作用下还是会漏
问题出在密封螺纹上,允许拆堵头的情况下,还是建议拆开堵头从内部着手
重新滴胶或者用生料带

楼主:
现在是没法拆了(堵头这块上完全无法拆卸,因为已经完全固化了),直接大的挡块在拆的过程中也碰到些问题。
客户是在问有没有简便、实用点的方式可以进行rework?(不拆大的挡块)
我也很晕啊。

网友:
拆下来吧,外边堵水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如从内部打胶开始想办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堵头外面打胶的时候,孔壁有油水之类的没有清除干净,导致现在渗水

网友:
内部水压工作时有多高?现在渗水是工作状态渗水还是静态未工作状态渗水?

楼主:
我们内部自己家测试的时候是5mbar左右。
应该是工作状态下渗水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一个进水口了吗,没出水孔

网友:
上次看了个视频,有种胶带可以给船做裂缝修补的,也许在堵头上贴上胶带就可以了,具体视频的话我找找,现在上班。

网友:
一个简单方法,把漏水部位外部弄上一个类似注射器的结构 把厌氧胶压进去然后固化就能行吧,这个方法类似于阀门的浸渗处理

网友:
配环氧树脂胶封在泄露处,

网友:
做个压紧的机构,压头前端用密封的胶头,压住漏水的孔

网友:
再做一层密封装置包上去是否可以

网友:
顶一下,一起学习

网友:
不能焊接吗

网友:
铣刀在孔位扩一个更大的孔,然后攻丝,重新用更大的堵头再次密封。

网友:
试试通入密封胶,然后加压让密封胶进入缝隙,随后将里面密封胶排除、冲洗。等缝隙中的密封胶干了,就不漏了。

网友:
如果有压力表面处理的话不保险,还是得从内部解决,比如把漏水的地方打孔注入密封胶

网友(2019-10-23):
能否考虑在此位置进行漏水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