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项轴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2-08):
学生党一枚,在做一个比赛,从原理上要用到超越离合器(单向轴承)ps:轴设计在直径10mm以下

去淘宝上搜了搜,主要看到了两种单向轴承(1)普通的单向轴承(上面有键槽)(2)单向滚针轴承
想请问一下
(1)有键槽的轴承上的键是单独安装呢的还是将键直接加工在轴上(不太清楚在轴上加工一个键是否会工艺复杂,且成本如何)

(2)单向滚针轴承是如何安装的?看到单向滚针轴承外部有六边形和八边形的,是需要在轴承座内加工六边形和八边形的孔才能安装吗?
由于需要便于拆卸和安装,现在有些纠结,不知道选用哪种方案,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真是个学生,不多解释了,那就选有键槽的轴承吧。

网友:
单项轴承的xiang写错了,应该是方向的“向”。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的含意是只能沿着一个旋转方向传递运动或者扭距。

建议用普通的单向轴承,外圆带键槽的。键槽加工和离合器的安装都很简单。键槽在立式铣床上用铣刀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真是个学生,不多解释了,那就选有键槽的轴承吧。

”向“写错了

网友(2018-07-31):
ps,轴设计在直径10mm以下

换个思路,能否用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