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为什么会碎掉

楼主(2018-02-08):
本人从事井下辅助运输车的设计,今天公司里一辆车转向油缸关节轴承碎掉,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关节轴承碎掉

网友:
原因很多,撞击,配合极限不合理,作业中轴承内有异物,运动轴线偏移造成局部压力,很多呢,得结合实际检查,先看看在运动轴线,然后拆下来轴承看看有异物没,有没有硬伤,排除一下,最后内径表,外径千分尺量一下,看看配合

网友:
转的太猛,或惯性作用下超出旋转角度,长时间作用下碎了.

网友:
拍张图片看看

网友:
什么轴承都可能碎。

网友:
这个原因真心太多了,还是来个看图说话吧

网友(2018-03-15):
受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