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2-08):
Tr24x3-2,里面的--2是什么意思第一次见到这么标注的

网友:
d=24mm,t=3mm,2级精度,右旋,--2是2级精度左旋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

楼主:
第一次接触多线螺纹,学习了

网友:
多线真的很少用到啊。

楼主:
刚才查了相关资料,他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只是截了一个多线的图,感觉像是这个。
其实我也不认识后面那个-2是什么意思,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看遍了标准,没这么标的,只能猜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截了一个多线的图,感觉像是这个。
其实我也不认识后面那个-2是什么意思,我也想知道...

肯定截的是一本书的你的截图看着面熟

网友(点评):
手册上截的....整个螺纹的一章都看完了,就一个多线的看起来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遍了标准,没这么标的,只能猜测了。

图纸的标注极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具体的意思估计要问画图的本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截的是一本书的你的截图看着面熟

手册上截的....整个螺纹的一章都看完了,就一个多线的看起来像点...

网友:
看TR标注应该是梯形丝杠,如果表示多线应该是P2才对,我现在设计一款产品,用到的就是双头丝杠我的标注方式是TR36X12(P6)

网友:
后面的2是螺纹头数(也叫线数),一般这样标注:Tr24x3/2

网友:
原来-2是2精度的意思,明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相关资料,他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

赞  学习到了

网友C:
-2         到底是精度还是双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到底是精度还是双线?

查手册  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  TR10-4(P2)   这种表示 是梯形螺纹  双线 螺距 2 导程4   右旋    精度一般  看你是 杆还是孔 表达方式稍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