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轴承与离合器膜片弹簧的距离调整

楼主(2018-02-08):
现在想将一个AMT变速箱离合器由电控改成液压式离合器,领导说要在分离摇臂处加一个弹簧,产生一个力,让分离轴承与膜片弹簧之间有一定间隙,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个间隙,这个间隙大小该如何调整

网友A:
有结构示意图吗?发上来,是不是怕分离不彻底,才需要设计一间隙?没有图,我在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构示意图吗?发上来,是不是怕分离不彻底,才需要设计一间隙?没有图,我在瞎猜。

我用的是推式离合器,想问一下,当离合器从动盘分离的时候,分离轴承会顶住压盘的膜片弹簧,当松开离合器踏板,膜片弹簧该如何回位